向各位大神求助

楼主(2025-03-24):
向各位大神请教联想z475主板上
1、CpU边上PL3PL4PL5对地为27.8欧27.8欧1.9欧是不是CPU坏了。
2、PL2对地17.1欧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A:
CPU的对地值本来就低,几欧的都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CPU的对地值本来就低,几欧的都有

对头对头对头

网友:
引用 网友A:
CPU的对地值本来就低,几欧的都有

你好,那为什么不能开机,按开机键仅仅上面的灯闪一下就没动静了。纽扣电池没电没电换了下。还有板子上PL2只有16欧是不是有问题?谢谢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