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D显卡R9 390显卡测试程序无法运行,求指导

楼主(2025-03-24):
AMD显卡R9 390显卡测试程序好像缺少文件,无法运行,至少memfa文件没有,正常的吗?如果正常的话那测试命令是什么?

网友A:
我有一块这个显卡  卖不出去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有一块这个显卡  卖不出去

多少钱?相当于n卡什么型号?

网友:
随便一个软件都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有一块这个显卡  卖不出去

鲁大师 13万分 不知道呢  你要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