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个MSI B85M-E45的点位图,感激万分

楼主(2025-03-24):
新人,没有分自己想把我的坏主板修好,目前是不触发,没有复位,RTS电路只知道电池和主板输入电压是有的,只知道肖特基二极管的输出有3.3V,无从下手了。qwer6383123@163.com,感谢有图纸和点位的小伙伴慷慨解囊~

网友:
我只有万用表,手里3张1150主板都坏了,我这个MSI B85M E45主板一开始是正常运行然后时不时会掉电重启,后面是掉电不重启了,按开机有时能开几分钟,有时能开一两小时,最终都会掉电关机,后面关机了再按也只能开30秒,越掉电能开时间越短,我就一直关机开机,时间越来越短,开到后面风扇转一下就停,放一段时间后又能开起来半小时这样,后面放着就开机不触发了。不敢短接绿线和黑线强制开机。

网友A:
对了,手里还有电烙铁和焊锡,能换换小电阻电容,飞下线这样的操作,虽然主板的价值不高,但是我一直想把它修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了,手里还有电烙铁和焊锡,能换换小电阻电容,飞下线这样的操作,虽然主板的价值不高,但是我一直想把它修好。

那就把它修好吧

网友:
好的,我是小白,我尽量试试,感谢!如果有维修思路或者建议的话希望可以指点一二,感激万分!

网友(2025-04-30):
论坛上,就有你找找看就行

网友B:
你这主板看描述最少坏了2处,难搞哦

MS-7818-2.0(M..SI-B85-E45)电路图.pdf

MS-7818-2.1(MSI-B85-E45)点位图.cad

网友C:
大概率是南桥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主板看描述最少坏了2处,难搞哦

非常感谢,这张主板我已拿到点位图了,RTC电路正常的,IO也有供电,IO到开机针脚也没断线,判断IO芯片坏了,我看小黄鱼上面也有很多主板也是差不多的问题,有些关机不断电,有些自动开机,估计这个板子IO芯片有通病,我没有换IO芯片的能力,已放弃维修。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概率是南桥坏了。

感谢回复,用万用表测过南桥上面的电容,没短路,3.3V PCIE复位有电压。桥应该没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