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更换底座失败的问题

楼主(2025-03-24):
换了好几张,一直没成功过,但是我把座子拆下来发现每个点的锡都很饱满。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至的呢?

网友A:
看这样子你不会是松香焊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这样子你不会是松香焊的吧

这是不打算再换了,用的垃圾油拆的,平时用的最贵的那种油,很干净的

网友B:
焊油不行?bga功率不够,时间设置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焊油不行?bga功率不够,时间设置有问题

维修佬最贵的那款油,白色那个

网友:
吸锡带拖锡时候,你先给吸锡带上点锡,避免拖太干净。观察bga融球时候板子有没有下塌变形。变形就改一下固定的距离。这些都是我换底座遇到的问题。

网友:
看看是不是 1角安反了

网友:
主板表面刮层锡膏,这样焊接就稳了

网友C:
大佬说电洛铁拖平就行,不要用嘻嘻带弄的太干净,这样成功率会高点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佬说电洛铁拖平就行,不要用嘻嘻带弄的太干净,这样成功率会高点

赞同,拖太干净容易虚焊!

网友:
用含铅的低温锡电烙铁拖锡,这样成功率非常高,一直都是这样做BGA的。

网友:
局部塌陷导致中间部分虚

网友:
多年前和你有一样的困惑,不要用吸锡带拖焊盘,用烙铁刮一下让焊盘带点锡,然后焊接一次过

网友:
焊油不能太多,不能拖的太干净。

网友:
这个面积太大,确实不好干,我次次失败

网友:
怎么那么脏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佬说电洛铁拖平就行,不要用嘻嘻带弄的太干净,这样成功率会高点

是的 很正确

网友:
估计还是主板塌陷 ,引起焊接不到位,大主板加热板子 会轻微变形,cpu座子落下去个别点焊接不到,可以不用吸锡带去洗焊盘试试。。。。期待更多得人分享经验

网友:
以前也换过两次没成功 后面就不换底座了

网友(2025-06-06):
主板上锡珠,一焊一个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