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风险维修-联想R7000P 2021H 飞线大法 板号NM-D562

楼主(2025-03-24):
都知道联想R7000P 2021H 板号NM-D562 CPU封胶是通病,加电不亮,重新值CPU 百分之95就能好,也有一定的风险,所以我就遇到这款机器就做的飞线,那个无穷大就飞那个就行,基本没风险了就,图片中的两个晶振各一个脚可以飞线修,另外两个脚如果无穷大的话就得做CPU了,没啥技术含量,主要看手工。图片中两个点可以飞线。基本没有返修,除非有可能CPU本身坏,有时做CPU 有可能只能识别一条内存,另外一个就就用不了,在做CPU的话有可能U彻底报废了。所以飞线就完事。散热要做好,否测返修很快的,这个机器我修了两次,所以你们都懂的吧。修了好多这款机器,第一个又坏的,坏的不是一个地方。飞线10分钟左右。

网友:
手工牛啊,技术很哇塞,都是经验啊,以保存。

网友A:
....有这个功夫还是重做下吧

网友:
怎么样操作看不懂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这个功夫还是重做下吧

快的话5分钟飞线,比做u快,还没啥分险,

网友:
很有想法,加分了

网友B:
牛逼 你是如何飞到CPU下面的

网友C:
也想知道 怎么不拆U的情况下 把线飞进去呢 ?

网友:
6啊,不过最好还是从做下,有时候不止是晶振虚,会出各种奇怪问题 ,amd的u还是很耐造的,放心大胆干

网友:
引用 网友B:
牛逼 你是如何飞到CPU下面的

把封胶挑下去,用工具测通断,和位置,找好位置加热飞线。

网友:
引用 网友C:
也想知道 怎么不拆U的情况下 把线飞进去呢 ?

把封胶挑下去,用工具测通断,和位置,找好位置加热飞线。有一个脚接地,把YC2进U旁边那个接地脚给挑下去,就能飞线了

网友:
666这都可以,这个U上面有可能会掉点,掉了就单通道内存了

网友D:
也不失为条条大路通罗马.

网友:
这个不用飞。重植就可以了  黑胶原因虚而已

网友:
没有掉点,为什么要飞线,多此一举?

网友:
焊盘在CPU内部了,怎么个飞线。电流0.9A左右就不是你说的飞线能够搞定的了

网友:
这样也可以哦,就在边边上,下次可以试试

网友:
有这个功夫还是重做下吧

网友:
线怎么飞到底部的 不拆cpu 怎么做到的

网友:
确实牛逼,我只会做u

网友E:
就这俩点虚焊?我不信

网友:
这又是何必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也不失为条条大路通罗马.

你手上机器多,等着你实验

网友:
我一般用预热台加风枪在CPU左上角反面部位用热风枪吹

网友:
引用 网友E:
就这俩点虚焊?我不信

确实这样,不用怀疑!

网友F:
牛逼 不拆U都能飞线       碰到下面那个槽不能用的我就默默换上单根16G

网友:
飞了有毛用  虚焊  信号多了   有的会蓝  有的会单槽能用  只有重植才是王道 返修了还是要重植

网友:
有个内存槽不识别是飞那根线 可以说说吗?

网友:
这个方法如果笔记本CPU就单纯不开机的毛病好是可行的,不过封黑胶就不知道什么时候出现不开机、单通道、不识别独显如如此类的故障。黑胶造成虚焊的故障没有得到彻底的解决。本人认为此法不可取。

网友:
下次碰到试下

网友:
学习学习,大佬经验丰富

网友:
牛人, 怎么么做到的

网友:
不太理解,能修好确实厉害

网友:
确实牛逼,我只会干U 百发百中

网友:
  兄弟确实牛逼   我怎么感觉比重做CPU难度还高,  还是老实做CPU吧

网友:
这个确实好。但不好焊接吧。重植确实有风险。

网友:
费这劲不如重植了AMD没什么风险的

网友:
这个虚焊的点容易很多。你这个情况电流是多少的呢

网友:
这个方法如果笔记本CPU就单纯不开机的毛病是可行的

网友:
兄弟牛啊,不拆U就可以飞线  赞起来....

网友:
引用 网友F:
牛逼 不拆U都能飞线       碰到下面那个槽不能用的我就默默换上单根16G

8GX2 变成16GX1 我也干过 哈哈

网友:
这线飞的,得放大多少倍,

网友:
飞了线也不好焊接,加热CPU别的又空焊。

网友:
焊盘在CPU内部了,怎么个飞线

网友:
想法是好的,打胶位置,线飞不进去的

网友:
这需要多大的焊工!

网友(2025-06-14):
CPU下边的 焊点虚焊,怎么飞线到CPU上?能详细说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