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DELL 19717-1 CPU Intel Core i5-8265U SRFFX 掉件难修

楼主(2025-03-24):
DELL   19717-1  CPU Intel Core i5-8265U  SRFFX 掉件难修

修了一天有一点点进展,现在总算是把保护隔离修好了,有待机电流了,看电流应该是偏高,这个电流已经算是开机电流了。
应该是属于开机状态。

附:BIOS

19717-1 原机备份BIOS 1 2.rar

网友:
不行才去找别的地方

网友:
后面修好了吗

网友:
当料板算了,掉件太多了

网友(2025-06-05):
切断线路,测通往南桥侧 SIO_PWRBTN#
而测EC 52脚则未输出PWRBTN#信号
打值0.7几正常,
初步估计:EC内部程序或本体内部电路异常损坏。

网友:
1D0V_PWR

网友:
电流跳变过程:0.008--0.5-0.4--0.9--0.7-0.5-0.3
重启三次后亮机

网友:
但HDMI秒亮后就会闪灭,有可能是需要原装电源或电池、风扇,还有外设及屏本体等原因,键盘灯亮。
已经正常跑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