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菜鸡维修记——一张小米7代游戏本的救赎

楼主(2025-03-24):
本人从事笔记本维修时日尚短,从一个笔记本维修小白到能独立进行疑难杂症的故障分析,离不开众多坛友的无私分享,当然,更离不开船长的倾囊相授。今日不忙,也把我修过的,自认为比较有纪念意义的案例分享一例。做抛砖引玉之举,以博坛友一赞
前言已序,进入正题:

品牌:小米。配置:7代U,1060显卡。板号:DA0TMAMBAC0 REV:C
因时隔日久,当时只做了简单的维修记录,并没有把版型,维修检查时的波形等拍照记录,所以帖子看起来会略显单薄。
该板到我手时是裸板状态。粗略一扫,U动过,桥动过,显卡动过,EC动过。4大件旁边全是焊油。黏糊糊的粘我一手不过我日常修的板也是二修居多,也没啥可抱怨的。先拿万用表把所有供电对地值打一遍,没有短路,那就上电呗。插入可调电源,电流35mA。镊子轻夹触发点,有一点点反应,电流上到45mA。我心想这不完犊子了,这破板子啥图纸都没有,这修起来就有点掉头发啊。
    该板用的ITE8987E的芯片,打开鑫智造,在会员中心搜索IT8987E,经过多重比对,确认了几个关键点:RSMRST,PWRBTN(EC到南桥),LID_SW。上电测试发现电压正常,轻触开关点,PWRBTN(到南桥)有跳变。于是我从论坛找了个BIOS刷上。哎!!!电流起来了,能跳到1.3A。我心想这上家4大件全干完了不可能单独露个BIOS没刷,不可能这么水吧?
    果然我的担心是有道理的,电流上到1.3A后回跳到0.9A,然后反复跳动两个来回。接着就掉电到40mA。
      这估计就是原始故障了,只是上家刷错BIOS,把我误导了。根据以往经验,这种1.3A掉电大部分是集显电压没出来导致的。用示波器测量集显的瞬间波形,果然没有出来。再想到集显要在读到内存后才能出来。于是测量内存槽的SDA,SCK的瞬间波形。正常,再测CPU供电主控电源芯片的SVID信号。发现无波形。正常来说,SVID会有两段波形出来,第一段是调节CPU电压的,第二短是调节集显电压的。但是它第一段都没有出来,CPU电压却每项都正常。那就只能怀疑它CPU坏了。之前提过,它这个板子4大件都干过。这也是我后来陷入死胡同重走上家路的原因。
   让客服和顾客沟通换U事宜,得到肯定答复后满怀期待的换U上机。结果不出各位所料,涛声依旧。依然是1.3A反复跳变后掉电,SVID依然没有出现波形。我寻思那就换个主控试试吧。刚好公司有张一样的好板,果断拿来互换个电源。还是没有解决。这下就麻爪了,这不是难为我这小菜鸡吗?我这修笔记本的时间满打满算才1年出头,开年一上来就给上强度(帖子是3月24发的。板子是2月中旬修的)。
   向多位技师求助无果后我陷入沉思:有说干桥的,有说干U的,有说干EC的。那我就再干一遍?于是我先换桥,再换EC,没好后我心想上家干显卡的目的是什么?管它三七二十一,把GPU也卸下来。还是没好。这下就真的是走投无路了。再一次求助大神后,大神建议先换BIOS芯片,不行再量一下CPU到桥的DMI总线。于是在鑫智造找到同代数的板子,一一测量DMI总线通断,发现正常。此时我已是青筋暴起!不行,再不点根烟冷静一下我怕我把这板子掰断了!!
   抽完烟冷静之后发散思维:大神说测DMI总线的通断。那么DMI总线的作用是什么呢?此时翻出我在迅维上课时做的笔记(偷偷翻的,出门在外还是要维持一下人设)。既然DMI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和桥通讯后读取BIOS资料。那SPI总线和LPC/ESPI总线是不是也应该查一查?
    说干就干,在鑫智造找一个同样桥的图纸点位,再配一个IT8987的图纸点位,一一测量通断。
    在不报任何希望的时候,曙光出现了!测得桥与EC通讯的LPC总线时钟信号阻值异常。内阻有1000多的值,经过多方图纸比对,LPC总线时钟桥与EC之间都是用22Ω电阻连接。此时我是莫名振奋!再经过跑线,找到了该电阻。果然,此电阻已经变质,测得25-30多K间来回跳动。更换一颗22Ω电阻后把桥和EC装上。上电测试,成功点亮!!!
    至此,这张小米板在历经4天间断的时间后成功修复,再次期间,感谢维修阁众多群友的指导,尤其是罗总不厌其烦的解答。向前辈们致敬!

网友:
NB要我就放弃了

网友A:
这个故障能修好真棒!不过早就要测EC与桥的LPC总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故障能修好真棒!不过早就要测EC与桥的LPC总线,,,,,,

因为能正常上电,除集显电压没出来外。所以能量到的电压都正常。各时钟也正常。我还量了桥到CPU的几组100M时钟的通断。我的认知中,LPC不正常应该触发不了。所以一直忽略了这一点。不过我坚信,不能打败我的困难,终究会使我强大!!

网友:
不是一般的强

网友:
这个故障能修好真棒!不过早就要测EC与桥的LPC总线,,,,

网友:
不跑吗的班子,第一步就要测试LPC总线。这是最好测的地方,不行才去找别的地方

网友:
成功修复,牛人

网友:
所以说,细节决定成败。跑线虽说累,那修好了也是值得的

网友B:
看来你的时序记的蛮清楚

网友C:
如果没有电路图能修吗

网友:
太复杂了,如果手头没有可以对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没有电路图能修吗

这个板子本来就没有电路图的。只能找同代的板子,拆开桥后跑线。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来你的时序记的蛮清楚

映像深刻,毕竟都是做俯卧撑强化了记忆的

网友:
有会员的都是大神级别

网友:
我修到过DMI总线断的,有CPU供电但SVID异常,差点换CPU。

网友:
谢谢分享,又学到新东西

网友:
一个专修二手板的老师傅,细节决定成败

网友:
好东西,感谢分享,这种问题遇到的非常少,积累经验了

网友D:
这个案例告诉我们,在电脑维修过程中一定要仔细分析,不要一上来就干大芯片,你们说对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案例告诉我们,在电脑维修过程中一定要仔细分析,不要一上来就干大芯片,你们说对不对?

这种疑难还是少的,跑完时序还是直接换了好

网友:
这个总线很少测量过。楼主仔细

网友:
帧周期信号。

网友E:
楼主最后这个主板收多少米?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最后这个主板收多少米?

多少钱不清楚,我当时呆的公司是做淘宝单的,有专人负责和客户沟通,我只管修板

网友:
发财了。一个电阻让你赚了CPU的钱

网友(2025-05-22):
有个疑问,虽然有CPU电压,但是没有SVID(意思是说有VBOOT电压,但是真正的CPU核心电压还没产生?!不知道我理解的对不对)电流还会有多次跳变?! 内存SDK SCK 还有正常波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