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革命X6 LH01 笔记本
发表于

楼主:
机械革命x6 LH01
笔记本
开机打开一个网页 看电视 只要显卡一使用 就自动重启 只要一用显卡反复自动重启 用鲁大师跑显卡分 进去一下就重启了
自动重启
笔记本
显卡
重启

网友:
审核通过
联想ih110ms魔改BIOS
台式电脑主板不支持重启。请高手指点。
诚聘笔记本维修师傅
笔记本电BIOS芯片为cFeon F32-100HIP用什么编程器
刚买的显卡测试软件大神们看看 有没有测错,是不是核心问题
笔记本维修师傅 技术好 1W+ 具体详谈 要求稳定 短期勿扰
触摸屏笔记本如何屏蔽触摸外屏???
新手小白学维修,显卡风扇不转了,输出只有1v但是显卡是好的,需要怎么查问题呢
聘请 笔记本维修师傅 学徒 北京工厂维修 一修 二修 每天都有修不完的
迅维实地学员找笔记本维修实习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