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故障]
thinkpad t540p装win10系统的问题

楼主(2025-03-24):
thinkpad t540p装win10系统的,刚装的时候还好,但隔一段时间后开机就蓝屏,反复重启几次,有时候就能够进系统了。但是蓝屏故障是还是重复出现。没办法只能安装win7系统,win7系统就不出现蓝屏。这是什么问题?

网友:
驱动不匹配?

网友:
不知道啊,装win7就没事,装win10就经常性的蓝屏

网友(2025-05-14):
是不是BIOS里的硬盘设置不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