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1020经典款打印间隔时间长

楼主(2025-03-24):
HP1020经典款,打印一张就一直在空转,过了一会再打下一张,找了一个正常的定影组件换上,故障依旧,后来把检测器都用酒精擦了一遍,正常了半天,然后又不正常了,再清洁检测器不管用 了,故障依旧.检查传感器的摇臂杆都是正常的,没有明显的磨损,有同行碰到过吗?请指教

网友:
进纸传感器摆臂看看是不是磨损了

网友:
换过摇臂杆了,故障依旧

网友:
看能看好出来吗?直接换两个

网友(2025-04-29):
先更换传感器

网友:
一般是对位传感器,或者定影

网友(2025-07-03):
那就是板子的问题了。换主板。

网友:
打印机空转就是定影温度太低,不是定影就是电源板坏了

网友:
进纸,定影都换还是一样的

网友(2025-08-14):
我有一台机子,与传感器,
换过摇臂,还是一样的问题。

网友:
看看纸张设置对没有,一般装普通纸设置重磅纸也会有这种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