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影精灵8 能充电,开机灯闪,用电池开机正常

楼主(2025-03-24):
光影精灵8板号dag3jbmb8d0  电池开机一切正常,关了充电也正常 ,在电池开机的情况下接入电源适配器,直接黑屏,按开关能强制关机  ,充电的时候不开能机,开机是大写灯是,五长三短闪,拆开机器把电池拔了接适配器也是不开机,五长三短,这种请况下是什么有可能坏了,头都大了,走过的路过的,有碰到的没,帮帮我呀,我电原机的bios传上来,和bios有关系没

网友:
某宝买个BIOS试试

网友:
电池正常开机,功能正常,不降频,说明待机,二级转换,核心部分都没有问题,排除;接适配器开机异常,说明适配器接入后,产生的公共电压部分出了问题,包括充电芯片本身以及和EC的通讯监测部分,重点排查这部分的信号电压是否有异常,要么用排除法,要么就忽略掉电池开机,单接适配器,当成不开机来修,按时序一个一个检查,电压对,但波形异常,或者过流保护,都有可能

网友:
试过了,工厂的也刷进去了,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