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b250 plus,可以睡眠,无法关机

楼主(2025-03-25):
系统一样,dos下可以正常关机,win10下可以睡眠,关机后屏幕变暗,CPU风扇和电源风扇还在转,请问这种故障应该查哪里?感谢

网友A:
裸板测试     一样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A:
裸板测试     一样故障

我裸板测试可以关机,不知道为什么进系统就不行

网友:
把休眠开关拿掉试试,或者换一个休眠开关试试,或者休眠电路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