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知道这是品牌的屏,有没有代换

楼主(2025-03-25):
有人知道这是品牌的屏,有没有代换的屏,

网友:
边板上的胶布揭开,看看边板编号 这么看屏号也只能看个大概 14吋的 ,找代换只能是同类同分辨率代换,如lvds接口只能代换LVDS,还要考虑驱动的问题 我是这么理解的 勿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