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
THINKVISION TE22-11

楼主(2025-03-25):
网上没资料  买了块板子读的。

THINK T22-10.BIN

网友(2025-05-19):
后面那个驱动板不对吧?显示器驱动板上咋会有显存?我的显示器型号跟你一样,这个机子电源板跟驱动板是一体的,也没见过驱动板上有显存的呀?

网友A:
楼主图片可能是发错了吧,这个板肯定不是这台显示器的,我修了100多块这种主板了,都是不加电故障。

网友(2025-12-03):
引用 网友A:
楼主图片可能是发错了吧,这个板肯定不是这台显示器的,我修了100多块这种主板了,都是不加电故障。

请问是修的哪里,我刚接了一台,不通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