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小白求助HP G3AA不触发

楼主(2025-03-25):
大佬们,版号DAG3AAMBAG0,故障不开机,拿到手测3/5V电感都短路,3V烧机桥烫,5V烧鸡TPS2546一个USB芯片烫,两个都换了之后3/5V对地值正常不短路了。插电之后3V电感没电,5V电感有电,这个板子3V和5V是两个芯片分别控制的,5V芯片的PWM开启信号有S5_ON和5VS5_ON,板子上S5_ON经过的PR2016没有上件,所以5V的开启是由5VS5_ON控制的,这个信号EC直接发出,正常的有高电平,5V供电是正常的,查到3V芯片得到VIN发出了LDO,3V的开启信号S5_ON没电,S5_ON是3V LDO上拉的,一端接EC一端接3V芯片开启脚,查了这个脚的的对地值也没短路。怀疑是EC损坏将S5_ON拉低导致没有3V,换了一个EC,故障点还是一样的,没有S5_ON,将EC控制的S5_ON挑起悬空后S5_ON电压正常,也有3V了,但是不触发,EC的待机条件3V LDO供电/复位/LID/ACIN全部都查了一遍,都满足,没有思路了,求大神指点一下,感激不尽

网友:
惠普的, 电源头亮灯吗  这款机 先要产生待机5V-1.8V  按时序来哦  加QQ274643016 一起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