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华硕FX95G键盘灯一闪一闪开不了机

楼主(2025-03-25):
机型:GX95GT9300  主板型号:FX505GT
        实测5V,3.3V,1.0V,跟着键盘灯的节奏来回跳,风扇跟着节奏抖动。
        拔掉键盘和风扇,电流在15-29mA间跳动,放心卸掉散热器裸板测试, 每次当测电压点到BIOS芯片的时钟、数据或片选引脚时,各组电压马上稳定下来了,亮黄灯待机状态,反复试验好多次都这样,稳定黄灯状态时把键盘插回去开不了机。
        观察19-20V分布在各处的大贴片电容,有许多组出现发黑、裂开,甚至烧蚀的现象,仔细处理更换掉,故障没什么变化。
        更换U2801,实际型号是GD25B127DSIG(图纸的型号是W25Q128JVSIQ),刷不同的版本BIOS都一样,只要BIOS不对或者是空片,或者索性不装,都不会再闪跳而是直接亮黄灯。
        搜索拜读本论坛前辈们的帖子,初步锁定U9400,VCCIO无输出是关键点,下载APW8715E的PDF对着测,EN电压跟着节奏跳变,但EN最高电平处于临界阈值2.5V左右,拿放大镜仔细观察发现22脚和21脚(VIN19V,VCC5V)严重腐蚀连在一起了,测量21脚VCC对地电阻0Ω。
        把 U9400吹出来后再测21脚VCC对地电阻照样是0Ω,C9404不用说就是它被击穿成这样,把它拆掉,外表风平浪静真看不出。
        手头暂时没有再把APW8715E,不死心暂时把U9400吹回去,VCC5V恢复了,但VSS无电压,EN电压最高也不能稳定过阈值2.5V,在EN电压最高时间点,VOUT一点电压都没有输出,哪怕已经把后级负载全断开(在背面把JP9402焊开),按前辈们帖子里说的那一对自举电容C9416,C9406也换掉了,但换不换,BOOT都照样有4.几V的电压跳变。没法子了,只能乖乖等某宝快递把APW8715E寄过来。
         收到APW8715E后,取一点锡膏涂一下焊盘,吹上去很顺利,清洗干净,开机,看开机电流,尼玛一下子窜到2A+去,瞬间关电。
         赶紧装好散热器、风扇再监测,OK了,电流过2A之后往回降到1.8A左右,亮机。

      完美收工。

网友:
进系统时电流1.4A左右

网友:
之前搜索这个BIOS文件时,见有的网友反应说华硕官网现在提供的AS310,AS311,刷了之后各种不好用,要降版本却找不到旧版本,俺第一次刷AS310进去发现是不能工作的,赶紧把之前原机的又刷了回去。放在这里方便有需求的人。

ASUS FX505GT_YUANCHANG.BIN

从板上芯片读出来的

网友:
这个问题遇到过,实际上是没有VR_READY信号导致触发了SHUTDOWN,可跟随3/5V的开启追查SHUTDOWN的来源。断开就不会跳了。这样可以悠闲的查哪个电压没出来。你这个是没有VCCIO导致后续的CPU电压出不来引起的保护。--------------------------------------
记错了,好像是触发了EC的复位导致重复自动上电掉电。

网友:
      这是通病

网友:
这是通病不错,但是其他地方PG不出也会这样来回跳,根源要找到SYS ALL PG ,比如内存  CPU 等等 其他供电问题,也会导致闪灯+电流来回跳,只能是理解成自动触发了掉电

网友:
非常好的经验,谢谢分享

网友:
我换个键盘,换了后正常,客户拿回去后就开机,键盘闪一下就灭。

网友(2025-04-24):
感谢分享  我是来学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