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X1 12298-2 CPU Intel Core i5-4210U SR1EF 1.7G 不触发

楼主(2025-03-25):
X1 12298-2 CPU Intel Core i5-4210U SR1EF 1.7G 不触发
1.全板无短路,待机0.005正常,触发无反应(电流不跳跃不上升)。

研究中……

网友:
W25Q64BV_20250325_12298-2 SR1EF  U49 8M 原机

W25Q64BV_20250325_12298-2 SR1EF U49 8M 原机.rar

网友:
刚刷过鑫智造8M原厂故障不变

网友:
就这个还研究个der  换主板估计都不贵

网友:
这块板经过多次试验,当把板反过来按压就会有时跑0.221有时跑0.4几不显示,
其本确定是虚焊引起的故障,但目前不确定是CPU或EC 联想芯片或板层有断线。

网友:
好像是tihnkpad.x1系列

网友:
既然不触发,就查条件,看看是EC还是南桥,大概率是南桥

网友:
这玩意还有修的必要

网友:
我有这个机子 150一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