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解决]
dag7admb8do,rev:d

楼主(2025-03-25):
送修惠普笔记本无待机不充电,插电没有待机电流,拆开后打值正常,主供电正常无3,5v待机电压,查待机条件,5vpcu正常,3vpcu无电压,vcc19v正常检测en2由主供电分压得到4.6v开启信号没有电压,19v上电阻拆下测量无穷大,之后没有一样大的电阻找到一个1.5m一个450k的进行代换,分压供电正常,ldo不出供电切断后级线路,出3vpcu电压出来了,测量断开线路二级值180多由于供电连的地方太多,还没仔细查找,来的时候ec有棉絮焊油痕迹没清理干净,怀疑ec内部软击穿,拉低供电

网友:
。。没点位没图纸还是3vpcu后级难搞啊

网友:
没有图纸钢刷大法一路扫过去最后在cpu位置发现一个二极管后级短路阻值两殴,二极管在拆的时候一夹就碎了碎了,感觉没找错地方,加点有待机了一百八十ma后级还短路,加2v电压烧鸡南桥发烫,盖布抬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