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内存频率减半是哪些可能造成的请问(已解决)

楼主(2025-03-25):
手上有个B450主板  内存频率减半了  原本2666的内存  在任务管理器里面 只有1333了
会是哪些可能造成的 应该从哪个方面入手去维修呢

更新下
已经解决了  刷新BIOS即可!
B450 主板 用老锐龙 比如1系 2系 容易出现这样的问题 !

网友A:
BIOS 参数设置 可以修改

网友:
还有检查CPU及针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BIOS 参数设置 可以修改

已经解决 多谢  刷个最新BIOS解决了 原来B450 用 3系锐龙以下有这个通病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已经解决 多谢  刷个最新BIOS解决了 原来B450 用 3系锐龙以下有这个通病

能说下是什么具体型号品牌主板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能说下是什么具体型号品牌主板吗?

V星 B450M pro  貌似很多B450都会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