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80显存报错

楼主(2025-03-25):
新手,请教一下这个是8颗显存都有问题嘛?
我用不同版本测试都是一样

网友:
应该是你的测试软件有问题,显存报错一般不会是这种小数值  再说3080显存报错的话你根本点不亮哪来的这个测试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