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求大佬帮忙看看,公共点正常,地感测试也都正常

楼主(2025-03-25):
请求大佬帮忙看看,公共点正常,地感测试也都正常,不过内存好像有点低,通电待机0.04-0.05,触发最高到0.7-0.8,实在不知道什么问题,接下来要排查哪个,烧鸡大法不敢试,没有短路现象,刷过bios,电压跟最后一张图基本一致,如果需要,明天可发详细电压测量图

网友:
拍的很详细

网友A:
裸板待机0.04/0.05有微短路的嫌疑,触发能到0.7查下独显/CPU的供电IC工作条件(二级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裸板待机0.04/0.05有微短路的嫌疑,触发能到0.7查下独显/CPU的供电IC工作条件(二级电压)

大佬,开启电流能到0.7-.08,不过不能保持,后面直接降回0.04,回到待机状态

网友:
引用 网友A:
裸板待机0.04/0.05有微短路的嫌疑,触发能到0.7查下独显/CPU的供电IC工作条件(二级电压)

cpu会发烫,查了芯片u6100,第五脚有1v左右电压,第6脚没有电压,这个是不是从桥过来的?是不是cpu坏了?

网友:
老哥,我测量这个ec第19脚没有跳变,不知道是不是这个主板的问题,默认测的时候就是没电压的,开机能测到3.3v,但没跳变

网友:
老哥,对地阻值上面都有附图

网友:
CPU 坏 或者虚焊

网友:
过来看看,,, 很详细,,,

网友:
如果EC19脚没跳变, 也就是PCH没收到PWRBTN#正常跳变信号是不会发出SLP_S3#,SLP_S5#的,电流就不会上到0.7A. 现在U6100的SLP_S3#, S5#这两个有电压但不正常,感觉不是EC有问题引起的

网友:
CPU问题吧

网友:
cpu不好说有没有问题,有可能虚焊了,昨天误打误撞用电池可以开机,也能进pe,不过用电池也无法百分百开启,成功率很低,每次得断电两个小时左右才能开,一开始能进pe,后面怎么弄都进不了了,一直卡在进系统转圈界面

网友:
CPU 有短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