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ATX-350P4电源带不动机械硬盘

楼主(2025-03-25):
故障现象:能正常进系统,但时认时不认机械硬盘。
电脑有两块硬盘。一块256G固态做系统和安装软件盘,一块500G机械硬盘做资料盘。电源是额定250W的长城电源。由于机械硬盘拆下后,在其他电脑上可以正常识别和读写,便优先怀疑电源出现故障或由于电源性能下降造成电源功率不足,再把独立显卡拆下不用,涛声依旧!显然不是功率不足的问题了,换上其他电源,果然一切正常。本来到此结束了,可以换电源了事。但此时莫名的想要找出电源的故障点,于是把故障点复原,测出无负载的情况下,电源各路输出全部正常。装上机械硬盘后,除了机械硬盘的5V电压只有4.2V外,其余电压均达标。此电源的5V输出都来自一个地方,那只能是机械硬盘SATA电源接口中的5V线路有问题,测量5V线两端电阻4.5Ω,而其他线路的两端电阻都接近与0V,看来这就是问题所在了!见下图所示:

确定电源主板那端没问题后,拆下SATA电源接口的5V线,发现了问题,被5V端子包裹的线材已氧化,造成接触不良引起电阻增大。采取下图所示的方法修复后,机械硬盘顺利被识别,并能正常读写,到此结束!

网友:
学习了
2025.3.26

网友A:
这故障让俺想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故障让俺想多了

一开始也让俺想多了,但最后的结果就是这么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