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新Pro 16IHU 2021 NB3036_MB_V4电流上不去,求大神们支招

楼主(2025-03-25):
板号:NBNB3036_MB_V4
基本情况:以前修过,两组升压隔离管坏了,板层烧坏,去掉了升压芯片TPS65994,改了诱骗器。

目前板子情况是可以充电,裸板上电,电压20V,电流0.055。V3P3A,V5P0A,V1P8A,VCCIN_AUX正常。EC供电正常的。EC测量的信号/电压:
ESPI_RESET:1.79V(in)
ESPI_EC_CLK:0V(in)
V3P3A_PGOOD_EC:3.3V(in)
VCCIN_AUX_PG_R:2.7V(in)
V5P0A_PGOOD_R:3.1V(in)
EC_WRST_N:3.3V(in)
V1P8A_PGOOD:2.7V(in)
CPU_C10_GATE_N:3.3V(in)
SLP_S4_N:3.3V(in)
EC_VCCST_PWRGD:0V (out)
SLP_S3_N_R:3.3V(in)
SYS_PWROK:0v(out)
EC_VCCSTG_EN:0v(out)
VCC_DDR_PWROK:0v(in)
RSMRST_N_EC:3.3v(out)
PM_AC_PRESENT:3.3v(out)
EC_PWRSW:3.3v(in)可正常跳变。
CHG_ACOK:3.3V(in)
ALLSYSPWRGD:0v(out)
PM_PWRBTN_R_N:3.3v(out)
LID_INT_N:3.3v(in)
PCH_PWROK:0v(out)
5P0VA_EN:3.3v(out)
EC_SLP_SX_N:0v(out)
EC_VDDQ_EN:0v(out)
3P3VA_EN_EC:3.3v(out)
EC_IMVP_PWRGD:0v(in)
DSW_PWROK_EC:3.3v(out)
SLP_S0_N_EC:3.3v(in) 接的信号是CPU_C10_GATE_N

整体看来是自动上电,桥发出了 SLP_S4_N/SLP_S3_N/CPU_C10_GATE_N,但是EC没有去开启 EC_VDDQ_EN/EC_SLP_SX_N(此信号开启3VS/5VS/1.8VS),后续电压VCCIN也没有,但是VCCST/VCCSTG这2个电压都有,因为是CPU_C10_GATE_N与其他信的或。桥除了SLP_S0_N没有其他开机信号都有的,这个信号也不到EC。
维修动作:换了EC IT5571E一样情况,两个BIOS 刷过也不行。如果切断BIOS芯片供电是不出S3/S4的,但电流0.07左右,其他信号在这种情况下没有深入测量。
希望大神能帮忙支招。下面是换过EC后的样子。

网友:
题外话,这个板子用的BIOS芯片是XM25QH128AHIGT(我COPY了图纸上的型号),我编程器是809H,自动识别的型号读的时候总是校验出错,我还以为是芯片坏了导致的这个故障,但我找了一样型号的BIOS后一样读完校验出错,需要在芯片列表里选一个带OLD VERSION标志的去读写才不会报错。

网友A:
这个板要插电池才能触发

网友A:
引用 网友A:
这个板要插电池才能触发

楼主有没有图纸,我收到一台进液的,现在死活不触发,没图纸太难搞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有没有图纸,我收到一台进液的,现在死活不触发,没图纸太难搞了

鑫制造不是有原理图和位置图吗?

网友:
这个修的厉害,高手

网友:
诱骗器不接充电器吗

网友B:
这个机器好像用诱騙器不行,改上要接电池才能开机,进系统充电很慢,有时充一会儿,电池电量就不动了,反正充电不正常,后来换上玻璃TPS65994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机器好像用诱騙器不行,改上要接电池才能开机,进系统充电很慢,有时充一会儿,电池电量就不动了,反正 ...

机器我放弃维修了,当初好像上电池试过,能充电,充电电流好像能达到2A.但试开机好像也不能上电。

网友:
时间成本大啊 退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