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mag b550 不上cpu不出待机 真的坑

楼主(2025-03-26):
io型号是nct6687d,插电无5vsb,查了半天最后发现是deep_s5控制P沟道管开启5vsb,要io拉低deep才能出待机,正准备订个io的时候。
最后放个cpu试试吧,结果直接秒出5vsb。
cpu
开启

网友:
AMD从AM4开始都这样,U里面才是各种开机相关的ARM小CPU,主板上的南桥就是个大HUB而已

网友:
运行机制可以这样变那样变,每代变,所以,才麻烦

网友:
多修几次就知道了。

网友:
AM4 以上不上CPU不出待机

网友(2025-05-17):
V星 B550 不上U可以触发上 U 不触发了 可能哪里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