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11电源 NCP1605 和 L6599 供电一直跳

楼主(2025-03-26):
    刚入门学习修电源     如图  NCP1605  和L6599 供电共用的变压器出来12v  过2个二极管整流   给2个芯片供电   这个电压一直8-10v跳动不稳定  ,PFC大电容有420v  ,我测了好的电源 芯片供电12v稳定,  PFC400V(都是没有带负载测试的) ,各位大佬指点指点   什么原因引起 供电跳动呢   线路上电容 二极管 尝试换了 也不行  有个参考图,图片电源刮开铜箔跑线是料板

NCP1605 l6599 (2).pdf

网友A:
PFC电压达400V/420V有异常,建议检查一下R1 R2  R3 R4。R11 R12 R13
NCP1605  和L6599 供电电压跳变,电压从来自线性稳压电路,C37应该是稳定14.3V左右。如果还跳变,建议断开芯片供电引脚再测。

能不能共享上面这张完整的电路原理图。谢谢

网友B:
变压器整流输出电压波动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输出功率不足,二是负载短路。输出功率不足检测一下滤波电容、整流二极管(没有示波器,建议采用直接代换法处理,万用表检测不准确),变压器一般不容易损坏,但也要排查一下。负载短路只需单独断开某一路供电即可排除。另外注意检测加电后随时要对450V电容放电(交流输入整流与PFC的两个)。(以上仅供参考,注意安全。)

网友:
引用 网友A:
PFC电压达400V/420V有异常,建议检查一下R1 R2  R3 R4。R11 R12 R13
NCP1605  和L6599  ...

原理图我上传了   只是参考   不是一样的, 我在按你的思路查查  多谢兄弟指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变压器整流输出电压波动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输出功率不足,二是负载短路。输出功率不足检测一下滤波电容、 ...

好的   有料板我替换一下试试, 滤波电容有个25v100的  用电桥打有91   D值也很低  应该是好的  我断开一路试试  多谢兄弟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变压器整流输出电压波动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输出功率不足,二是负载短路。输出功率不足检测一下滤波电容、 ...

:aiqian:要注意对大电容放电,否则,不仅会电人还会有可能烧万用表,还有可能损坏新换上的芯片,元件。

网友C:
PFC 420v 应该是触 发ovp了吧,看一下ncp1605的uvp/ovp的电压。

网友:
检测一下ovp/uvp的采样电阻。采样电阻的精度要求 0.1%,要稍微准点的四位半。

网友C:
8-10v跳变,有两种可能pfc 触发保护/保护解除,以及电压监测的稳压部分,1311没有5脚的稳压芯片,那基本就是重点关掉l6599的isen过流检测和ncp1605的ovp/uvp

网友:
这个是联想的原理图不用看了,还是自己跑线吧,以免被带到沟里

网友:
引用 网友C:
PFC 420v 应该是触 发ovp了吧,看一下ncp1605的uvp/ovp的电压。

好的   我查一下,  测过正常工作的400V稳定    ,这个420 感觉高   ,然后芯片供电还跳    搞不懂

网友:
引用 网友C:
8-10v跳变,有两种可能pfc 触发保护/保护解除,以及电压监测的稳压部分,1311没有5脚的稳压芯片,那基本就 ...

一直想的是  变压器出来12v  分2路给2个芯片供电被经过的元器件拉低    没想过是芯片保护

网友D:
根据NCP1605的资料提供的信息,11脚是IC的正电源。当Vcc超过15v (NCP1605A为10.5 V)时电路开始工作,当Vcc低于9v(典型值)时电路断开。开机后工作范围为10v ~ 20v。现在的8到10V,没有触发芯片的工作条件。是不是芯片内部的原因导致供电被拉低,断开供电测一下便知,我好久之前遇见过类似案例,也是一个芯片的供电出问题,后来查出是一个供电下拉接地电阻变质阻值变低所致。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根据NCP1605的资料提供的信息,11脚是IC的正电源。当Vcc超过15v (NCP1605A为10.5 V)时电路开始工作,当Vc ...

这个NCP1605好板子 供电稳定12v   ,我对着修  都 没修好  太菜了  ,其他引脚要多少v电压  不太清楚   慢慢对比   跳来跳去   就以为那里拉低了  一直换 12v线路上的二极管 电阻 电容  也没好 ,这个不正常的板子  PFC大电容420v  也高了,正常的400V

网友C:
引用 网友E:
这个NCP1605好板子 供电稳定12v   ,我对着修  都 没修好  太菜了  ,其他引脚要多少v电压  不太清楚   ...

没搞头的,多半是主芯片挂了,无脑换主芯片就好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没搞头的,多半是主芯片挂了,无脑换主芯片就好了。

主芯片换过   ,确定不是芯片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主芯片换过   ,确定不是芯片问题

确定你换的主芯片本身可以正常work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主芯片换过   ,确定不是芯片问题

换上去的主芯片哪里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主芯片换过   ,确定不是芯片问题

换上去的主芯片验证过么,张嘴就来,确定不是芯片的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E:
主芯片换过   ,确定不是芯片问题

那既然主芯片没问题,主芯片正常work的情况下,看ncp1605和l6599的上电时序和对应的波形就可以知道问题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C:
那既然主芯片没问题,主芯片正常work的情况下,看ncp1605和l6599的上电时序和对应的波形就可以知道问题了 ...

换的芯片没有验证过  是新的  多谢大佬指点   我再换个芯片试试  不行就按你说的  查2个芯片时序和波形

网友:
这个是不是就我苦苦等待的,找了几天的型号

网友F:
找个12v适配器接到整流管+或者变压器引脚给ic供电看看正常不(断开mos驱动,万用表测试芯片驱动有没有5-10V的Vrms)。还是需要从ic工作条件入手。供电电路本身没有几个器件

网友E:
引用 网友F:
找个12v适配器接到整流管+或者变压器引脚给ic供电看看正常不(断开mos驱动,万用表测试芯片驱动有没有5-10V ...

好的  我试试  多谢指点  ,自己修一头雾水   看着电路也不是很复杂   修不好 很头疼

网友:
引用 网友E:
换的芯片没有验证过  是新的  多谢大佬指点   我再换个芯片试试  不行就按你说的  查2个芯片时 ...

找块好的板子验一下吧,如果是某宝的ncp1605和l6599基本都是有失效的可能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好的  我试试  多谢指点  ,自己修一头雾水   看着电路也不是很复杂   修不好 很头疼

早期还是找张同型号的板子,对比着测量,是定位问题最快的方式,

网友E:
引用 网友E:
好的  我试试  多谢指点  ,自己修一头雾水   看着电路也不是很复杂   修不好 很头疼

好办法,我去找个好的板子  对着查芯片每个脚电压  ,还有一点 正常的PFC电容400   这个跳电压的 PFC420    可能PFC芯片不正常  我找个好的对着测测

网友C:
引用 网友E:
好办法,我去找个好的板子  对着查芯片每个脚电压  ,还有一点 正常的PFC电容400   这个跳电压的 PF ...

修好了没,虽然1311也不值钱

网友:
引用 网友C:
修好了没,虽然1311也不值钱

   老大  我还没有修好      应该是细节问题   ,板子留下来研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