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排除核心显存bios情况下代码43是什么问题

楼主(2025-03-26):
核心显存全部换过了显存pass 麻了技嘉1060 3g 各路供电都是没问题的会是什么问题

网友:
原故障是显存mos短路已经修出来供电了但修出来他原板子核心也是代码43

网友:
受不了了一套都撸了我以为是mos穿了一套带走了全给他换了还是43也没有花屏会是什么问题我好想知道赚不赚钱无所谓就想知道是什么问题

网友:
显存mos短路还摸那不是纯找事

网友A:
这个板子 如果你一开始 就是显存供电击穿,然后你换了核心和显存,代码43。 你自己检查显存供电mos 管连接的电路到芯片的。然后顺着显存供电查找有可能被烧坏的 电阻 之类的原件,主要看供电方面的。确保你做的核心和显存没问题。在查这些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板子 如果你一开始 就是显存供电击穿,然后你换了核心和显存,代码43。 你自己检查显存供电mos 管连接的电路到芯片的。然后顺着显存供电查找有可能被烧坏的 电阻 之类的原件,主要看供电方面的。确保你做的核心和显存没问题。在查这些

搞定了是显存有一颗坏  也就是说mos不管上下管只要穿了有可能显存核心在穿的一瞬间电流已经进去了 一套全撸好了

网友:
全部显存撸了换上的有一颗坏的坑死了

网友:
很有可能核心没坏,显存也不可能全坏。

网友:
功夫了的,学习中

网友(2025-05-05):
咋查出来哪一个显存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