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401l

楼主(2025-03-26):
到店客户说有一台电脑不开机,插电电流0~0.018反复横跳,最高跑到0.08掉电到0,主供电管也是一开一关,测对地正常,3,5v待机正常,感觉不是充电芯片的事,去测后级电路,一共就出了三个供电3,5v,1.05v没有图纸不知道是哪个供电,在拆掉1.05的上管后不掉电了,待机0.02说明后边有短路没图纸,这玩意有谁碰到过吗,没啥思路了

网友A:
内存供电有吗  这种好修呀 !

网友:
没思路就按时序查,待机跳电流有短路,如果触发跑80ma掉电,多半桥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内存供电有吗  这种好修呀 !

咋修哪的问题没修过这种没思路,客户急着走没空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内存供电有吗  这种好修呀 !

没图纸没点位,客户催的急要俩小时搞定

网友:
查找二级转换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