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5515蓝屏ntoskrnl.exe 维修直接干CPU完事

楼主(2025-03-26):
接一台15-5515运行30分钟左右蓝屏 ntoskrnl.exe 代码    重新植球 干CPU  一切正常。。运行3DMark 测试跑分无问题,,CPU基准测试正常。。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378407-1-1.html  有帖子说电容问题,  但是我这板子 电容齐全。。

网友:
应该是低温锡吧,联想机器比较常见

网友A:
运气真好.我一个本也是蓝屏,干完还一样

网友B:
你们都是用什么刚网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们都是用什么刚网

AMD钢网通用啊,我买了专门的  不是万能的

网友:
这种AMD都是老毛病了 基本都是U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运气真好.我一个本也是蓝屏,干完还一样

那只能 换CPU 了

网友:
大多是cpu直接完了

网友:
AMD的话优先考虑U了

网友C:
你这cpu不换肯定返修

网友:
amd的u换起来方便,面积小,成功率高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你这cpu不换肯定返修

yyds,不亮或者不开机的,干cpu基本可以好
我遇到过几台像这种蓝屏的,客户没用多久返修了;换cpu成本太高了,客户不愿意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这cpu不换肯定返修

AMD修好我都是  让客户   拷贝好资料    然后出售给爱回收,,,客户今天拿去爱回收 1100元 已经卖出了。

网友:
dell 没有低温锡故障。这种都是CPU有问题估计用不了多久返修

网友:
引用 网友D:
yyds,不亮或者不开机的,干cpu基本可以好
我遇到过几台像这种蓝屏的,客户没用多久返修了;换cpu成本太 ...

以后修好  都劝客户赶紧出手卖了。。。自己也省事保修。。

网友E:
AMD的cpu为什么问题这么多,面积这么小还虚焊

网友:
学了一招,下次遇到这种问题就会注意了

网友:
AMD笔记本CPU的问题倒底是什么导致的呢?工艺问题?材料问题?

网友:
重新直球 技术不错

网友:
amd,inter 都是干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运气真好.我一个本也是蓝屏,干完还一样

蓝屏的 不是联想黑胶的 其它牌子重植没用的浪费时间。我都是直接报换CPU换主板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们都是用什么刚网

鑫豆商城的还可以,不过比网上买的薄,
优点就是对位非常精准,取下钢网加热都没有回位动作
缺点就是使用辅助工具值球,中间顶起的那种,中间不要加热使用四周余热就好,不然钢网中间会鼓起来变形
网上买的,优点就是预热后不会鼓,缺点就是对位没这么精准
建议用鑫豆商城的,好用,还免费

网友:
AMD的估计CPU 问题

网友F:
估计要返修   试过其他机型 蓝屏重做基本用不了多久

网友G:
引用 网友F:
估计要返修   试过其他机型 蓝屏重做基本用不了多久

返修,那是不可能的。。。修好已经叫客户卖了

网友:
三月前干过一个 也是蓝屏 目前没有返修

网友:
引用 网友E:
AMD的cpu为什么问题这么多,面积这么小还虚焊

都喜欢用低温锡

网友:
蓝屏的好多重置没毛用。

网友:
INTEl动不动就短路没得修

网友(2025-05-14):
引用 网友G:
返修,那是不可能的。。。修好已经叫客户卖了

你这操作是真的骚

网友:
AMD的就是直接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