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A1466 不充电不开机求助大佬们

楼主(2025-03-26):
朋友的电脑,正常使用无磕碰,突然无法开机了,我打开主板看了看,也没有进水腐蚀的痕迹。我翻阅查询了一周论坛和网上的资料,也没找到解决办法。具体症状是:1.插上电源灯绿一下就变橙了,而且长时间也不会变绿。
2.打开发现,插电源时有3.42V;不插电源,仅接电池时没有3.42V电压。(看样子好像是电池电量耗尽了,而且充不上电)
2.查资料时了解到的易坏芯片U5110和U1900引脚和附近元器件正常。
3.公共点8.6V电压正常。
4.网上看到的下图这个资料共享给大佬们,我测的3.3V和5V不太正常,也不知道是不是我用万用表测得不太准确,毕竟只自学了一周的手艺

根据上面的线索我猜测,应该是供电这条路某个点出了问题,但实在搞不定了,希望大佬们能帮帮忙,成功帮忙解决的可以给米!

网友:
放弃吧朋友 这种机器一般坏了就维修价值不高了

网友:
排查下RTC电路

网友A:
大佬您好,我按照您的提示和这个帖子的经验排查了一下(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168668-1-1.html)U8130芯片2脚无高电平,PPVRTC_G3H有3.4V电压,主板上的几个PM_SLP_SUS_L点有100mV左右低电平我按照图纸找到了U8020芯片,如图,壳上亮晶晶的小黑块就是传说中的桥芯片吗?看帖子中的图2,我理解桥应该是要输出一个PP3V3_SUS,也就是3.3V的电压对吗?我测了板子上几个PP3V3_SUS点,均无电压。请大佬再指导一下,下一步应该检查哪里,还是说就是这个亮晶晶的小黑块出了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大佬您好,我按照您的提示和这个帖子的经验排查了一下(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168668-1-1.ht ...

测量下这俩个电容,有一端为3.3V。要是正常继续待机条件。

网友C:
先把小板换了,再查待机条件

网友:
引用 网友B:
测量下这俩个电容,有一端为3.3V。要是正常继续待机条件。

谢谢大佬回复,我测了两个电容的信号端,也就是靠近内存芯片的那一侧边,都有3.39V高电平。
下一步应该关注一下哪里呀?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先把小板换了,再查待机条件

我手里只有一个万用表,小板搞不到呀

网友:
这种机器换个主板也便宜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测量下这俩个电容,有一端为3.3V。要是正常继续待机条件。

大佬周末愉快,我按照这个帖子(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218268-1-1.html)中,“U7100的第13脚SMB_RST_N,复位信号,必须拉高为3.42V”测了一下,U7100芯片13脚电压约为3.27V,不知道这算不算高电平。
同时我发现另一条线索:测试U7100的13脚时电源灯变绿了!如果单用一根铜丝摸这个脚,也能变绿,但风扇不转,这是暗示我快要接近真相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测量下这俩个电容,有一端为3.3V。要是正常继续待机条件。

我好像找到问题了!昨天又测了一天,发现保险F7140断路了,又拜读了论坛里其他大佬的帖子,仔细观察,终于找到一个裂开的电容,如图,按照点位图,这个电容应该是C7324,但是看不太懂图纸,不知道这个电容的具体作用。问下大佬,这个电容直接摘掉会有影响吗,还是说要买一个什么规格的换上?另外F7140保险丝也断了,需要用什么规格的保险替换呢?因为我没有料板,还望大佬赐教

网友A:
后续来了:按照论坛其他大佬的帖子经验,赌了一把,把裂开的电容C7324拆掉,断开的F7140保险丝接上,能开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后续来了:按照论坛其他大佬的帖子经验,赌了一把,把裂开的电容C7324拆掉,断开的F7140保险丝接上,能开机 ...

虽然能开机了,不过新的问题也随之而来:
电池无法充电,一直是0%,有时开机则显示检测不到电池,这是电池坏了吗?还是哪条线路依然存在故障呢?

网友:
修好就行。
学徒时老师讲,先观察后动手,先易后难,先软后硬。
没上电前,先要测量各各电感和主供电是否短路。
不说了,睡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