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60s mats 未知错误

楼主(2025-03-26):
华硕 tuf 三风扇 1660s  mats  未知错误  不知道啥情况
以前的矿卡 ,拿出来玩玩,3dmark timespy 闪现花 一闪而过的 还有彩蛋 也是闪现
古墓丽影 崛起   跑mark  人物脸会变黑色  衣服偶尔变黑色  说明贴错误
故拿来跑mats 118     显示未知错误    读和写都是错误0     错误很多的是现存从7000超到7900  默认unknown error很少
请教大神

网友:
换b1显存,或者不换显存用小飞机把显存频率拉低

网友A:
换b1显存或者不换小飞机拉低显存频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换b1显存或者不换小飞机拉低显存频率

可否听一下 你的高见  别的显存也报错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可否听一下 你的高见  别的显存也报错啊

先换b1看好没好,不行在换个c1就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换b1看好没好,不行在换个c1就是了

为啥是未知错误啊

网友:
谁能告诉我一下 单独测试某一通道的命令  谢谢

网友:
现存换了还是不行 有懂得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