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佬

楼主(2025-03-26):
图中0BX 1BX是代表低电压高电压,还是0v3v(PS8331有3.3V上拉)
图2电路求大佬讲解下U20有啥作用,
神州战神省件省的新手的我看图看的发麻,
跪谢

网友A:
图纸看U20没装, 和R298原理一样,当U20,1、2都为高输出高,

网友A:
U48就是选路原件,2信号输出切换

网友:
引用 网友A:
U48就是选路原件,2信号输出切换

VBIOS中IVGA是集显,DVGA是独显,我应该没理解错吧?8331sw有3v上拉,按理说让R608应该能测到3V,但我测着0V。0V的情况下集显可用,说明开关在集显那里,但是0V可以吗不应该是低电位吗比如说1v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图纸看U20没装, 和R298原理一样,当U20,1、2都为高输出高,

SW端有3v上拉,信号接收端有下拉,但我4脚测着0V,感觉像有地方短路,怀疑SW R短路,但是0V  1图却能接通IGVA,所以有点不理解

网友:
已明白,刚查了下U48数据手册,0V属于低电平。完蛋了gpu核心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