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hone13

楼主(2025-03-26):
iphone13摔过然后听筒逐渐变没声音了,而且GPS也不能定位了,导航都用不了,指南针能用,求助!!!!
iPhone
求助
iPhone13
导航

网友:
看下JUAT2的外配坏了没有,还有上天线

网友:
分层补点就行了

网友:
13系经典问题,听筒排线(同时也是GPS信号线)脱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