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03-26):
Dell 主板,型号为:0T1D10。将主板上接机箱风扇中黑色和红色两个插孔的针脚短接后。发现出问题了,接风扇不能转了。这是因为短接后才导致的问题。请问如何恢复?请高手指点。
主板
DELL
问题
恢复

网友A:
换个接口
u1588044
主板上有两个机箱风扇接口。短接了其中一个,另一个接口也不行了。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个接口
主板上有两个机箱风扇接口。短接了其中一个,另一个接口也不行了。

网友:
好好学习一下,这个不错的哦

网友:
检查风扇供电保险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