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神z7-KP7GT经常死机,什么问题啊?

楼主(2025-03-27):
战神z7-KP7GT经常死机,刷bios也不行,还有就是会自动跳码

网友A:
战神z7的显卡和CPU的上下管容易坏,电源管理芯片一起换掉,基本上可以解决,很多都这样

南桥的问题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7 天前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战神z7的显卡和CPU的上下管容易坏,电源管理芯片一起换掉,基本上可以解决,很多都这样

按键会一直跳,还不是固定的,每次都不一样,排线拔了也是的,这是啥问题

网友B:
从外设内存啥的排除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从外设内存啥的排除

内存2666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从外设内存啥的排除

外设就一个鼠标,键盘没有,应该是病毒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战神z7的显卡和CPU的上下管容易坏,电源管理芯片一起换掉,基本上可以解决,很多都这样

刚才还能开机用,现在直接按开机什么反应都没有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刚才还能开机用,现在直接按开机什么反应都没有了

人家不是回复了,CPU供电上下管+电源芯片+供电滤波电容全换了,基本就解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人家不是回复了,CPU供电上下管+电源芯片+供电滤波电容全换了,基本就解决了

明白了,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战神z7的显卡和CPU的上下管容易坏,电源管理芯片一起换掉,基本上可以解决,很多都这样

南桥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