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9000P IRX8不充电小小问题

楼主(2025-03-27):
快下班了一个客户来店里面拿来一台拯救者Y9000P IRX8 生产日期2023/11/20在保修的电脑说急用没时间售后叫我帮忙维修,拆机量了一下电池接口,1-4脚供电对地值为485  5.6脚是EC_SMCA  EC_SMDA 547和493 手上有6台R9000 R7000和Y7000看了一下电池和这款不通用,电池电压不一样不敢试,那就接电去测量电池接口,5 6脚3.3正常,1-4脚量测才0.83问题就是出在这里了,拆板下来去看了一下充电芯片BQ24708S,说白了能用适配器开机的我都不想去测量芯片条件,先测量检流电阻PR5301 0.5欧正常,简单的量了一下芯片条件28VCC脚19V,6脚ACDET 2.6V  24脚REGN 基准电压 6V正常 像什么ACOK这里都懒得去量,因为能开机的机子,电压的充电管量了对地都正常,那就换一个充电芯片,一分钟换好裸板接电池,还是一样的看不到充电,这是什么鬼问题,难道还要去把芯片的条件都去量一下?本来就下班的活都不想量,无意记起还没有去量适配器进来的保护管,一下发现PQ5301 DS直接为零,搞半天就是保护隔离坏了,怎么以前修到的保护隔离坏了是不然大电流,或者不开机,还有就是适配器和电池不能一起用,没搞明白,附上图片,忘各位大哥指点一下

网友:
这款机器不充电 好像很多 联想的通病不少

网友:
可以开机,不显示充电或者有显示充电但是电量越充越少,很多可能是保隔电路上管烧了。所以不会大电流。除非上下管一起烧。

网友:
感觉还要检查一下电池管理芯片吧。

网友A:
今天也修到一台,就那个管烧了,还发现一个问题充电电感烫得不行,看了一下能正常充电懒得研究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今天也修到一台,就那个管烧了,还发现一个问题充电电感烫得不行,看了一下能正常充电懒得研究了

其它这机子就是它设计计算有点问题,管子耐不住,更成更大的管就行了

网友(2025-05-10):
路过  学习了
感谢你的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