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 zbook studio G3 拔掉CMOS电池能触发,装上之后第一次可以触发,之后就不....

楼主(2025-03-27):
惠普 zbook studio G3   板号 LA-C401P 终于找到规律了,他只要拔掉CMOS电池,就会触发开机。
装上CMOS电池之后。第1次按开关可以开机。
第2次就再也不触发了,是不是直接可以换南桥了?一般想这种问题有什么维修思路吗?

网友:
晶振 电容 pch

网友:
排查下RTC电路

网友A:
RTC外围就几个东西,都换过了,只能PCH(或者CPU)了

网友:
排查下RTC电路,看有没有电容短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RTC外围就几个东西,都换过了,只能PCH(或者CPU)了

是不是这一块?RTCVCC电压是正常的。

网友:
直接加焊就好了

网友B:
我也有一台这样的故障,还没修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有一台这样的故障,还没修

修好之后跟我说一下。

网友:
RTC电路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