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50锂电池组更换电芯要拆保护板吗?

楼主(2025-03-27):
最近拆了一个电池组,原先故障就是充满电走几百米就断电了,拆开发现有一组电压偏低,于是就直接换了电压低的那一组,连保护板线也没拆直接拆焊,也就是带电拆焊,使用12V汽车启动电池加点焊板的自制电焊机。大多电池组都是4V左右,总输出电压一共52V左右,放电正常,跑了一公里车程再充电,发现没有充电过程。
想问下,保护板要复位吗?还是带电焊接导致保护板出问题?新手尝试换电芯,没什么经验

网友A:
保护了,,,严格来说,新旧电池内阻也要相近,新旧电池还要做均衡,,,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保护了,,,严格来说,新旧电池内阻也要相近,新旧电池还要做均衡,,,

感谢支持提点,本人没有专业的设备,只能粗糙凭感觉修了,目前走了8KM后,再充电,有充电反应了。本身都是拆机电芯,平时留着的一些拆机电芯,充满电让他放着一个月不等的时间,如果电压降快的和电压降得慢的逐渐分好类,以便以后用得上。今次这回盲修算有点成就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谢支持提点,本人没有专业的设备,只能粗糙凭感觉修了,目前走了8KM后,再充电,有充电反应了。本身都 ...

锂电组成电池组,一般都要测内阻和容量,,
一串几个容量不同时,容量最小的先充满,这时充电保护就不让再充电了,而实际上其它的还没有充满呢
同样,内阻大的,放电先保护了,这时其它的电池还很正常呢,但整个电池组也不输出了

所以电池最好是买同一批次,同容量、内阻相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