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天猫魔屏A1 寻找emmc备份文件,多谢各位大兄弟

楼主(2025-03-27):
emmc备份文件,或者线刷固件都可以分享一下哦,大兄弟
最近机器自动重启,不知道能不能刷下固件修修,继续发挥机器的余热,感谢

网友:
串口信息,现在开机指示灯亮一会 闪烁,然后就关机了。。

GXL:BL1:9ac50e:bb16dc;FEAT:BDFC31BC:0OC:3;RCY:0;EMMC:0;READ:0;0.0;0.0;CHK:0;
TE: 130848

BL2 Built : 11:26:24, Jun 28 2016.
gxl gc783966 - dianzhong.huo@droid08

set PWR_HOLD and check power key: 136742us
reboot_mode: 0
power key is being pressed
set vdd cpu_a to 1150 mv
set vddee to 1000 mv
Board ID = 12
CPU clk: 1536MHz
DDR3 chl: Rank0+1 @ 912MHz - FAIL
DDR3 chl: Rank0 @ 912MHz - PASS
DQS-corr enabled
DDR scramble enabled
Rank0: 1024MB(auto)-2T-13
DataBus test pass!
AddrBus test pass!
-s
Load fip header from eMMC, src: 0x0000c200, des: 0x01400000, size: 0x00004000
aml log : R1024 check pass!
New fip structure!
Load bl30 from eMMC, src: 0x00010200, des: 0x01700000, size: 0x0000d600
aml log : R1024 check pass!
Load bl31 from eMMC, src: 0x00020200, des: 0x01700000, size: 0x00014400
aml log : R1024 check pass!
Load bl33 from eMMC, src: 0x00038200, des: 0x01700000, size: 0x000cdc00
aml log : R1024 check pass!
NOTICE:  BL3-1: v1.0(debug):9b923d8
NOTICE:  BL3-1: Built : 17:05:18, May 16 2017
aml log : bl31 detect secure boot !
[Image: gxl_v1.1.3142-7b842dc 2017-05-25 15:19:46 dianzhong.huo@droid08]
OPS=0x04
1e 73 36 83 4c df 9b 68 cb 71 a6 46 [1.687122 Inits done]
secure task start!
high task start!
low task start!
INFO:    BL3-1: Initializing runtime services
WARNING: No OPTEE provided by BL2 boot loader
ERROR:   Error initializing runtime service opteed_fast
INFO:    BL3-1: Preparing for EL3 exit to normal world
INFO:    BL3-1: Next image address = 0x1000000
INFO:    BL3-1: Next image spsr = 0x3c9

U-Boot 2015.01-00002-ge45fa02 (Aug 13 2020 - 13:59:52)

DRAM:  1 GiB
Relocation Offset is: 36ea7000
re-check power key in board_init: 1770043 us
Reboot or power key has been pressed
register usb cfg[0][1] = 0000000037f4bbe0
boot_device_flag : 1
Nand PHY Ver:1.01.001.0006 (c) 2013 Amlogic Inc.
init bus_cycle=6, bus_timing=7, system=5.0ns
reset failed
chip detect failed and ret:fffffffe
nandphy_init failed and ret=0xfffffff1
MMC:   aml_priv->desc_buf = 0x0000000033ea76b0
aml_priv->desc_buf = 0x0000000033ea99d0
SDIO Port B: 0, SDIO Port C: 1
emmc/sd response timeout, cmd8, status=0x1ff2800
emmc/sd response timeout, cmd55, status=0x1ff2800
[mmc_startup] mmc refix success
[mmc_init] mmc init success
checkhw_version : 100
      Support 4 dtbs.
        aml_dt soc: gxlp230 platform: dlp3438 variant: 1g
        dtb 0 soc: gxlp230   plat: dlp3430   vari: 1g
        dtb 1 soc: gxlp230   plat: dlp3430   vari: 2g
        dtb 2 soc: gxlp230   plat: dlp3438   vari: 1g
        dtb 3 soc: gxlp230   plat: dlp3438   vari: 2g
      Find match dtb: 2
get_dtb_struct: Get emmc dtb OK!
mmc_read_partition_tbl: mmc read partition OK!
eMMC/TSD partition table have been checked OK!
mmc env offset: 0x6c00000
In:    serial
Out:   serial
Err:   serial
re-check power key in board_late_init: 2162300 us
syntax error
      Support 4 dtbs.
        aml_dt soc: gxlp230 platform: dlp3438 variant: 1g
        dtb 0 soc: gxlp230   plat: dlp3430   vari: 1g
        dtb 1 soc: gxlp230   plat: dlp3430   vari: 2g
        dtb 2 soc: gxlp230   plat: dlp3438   vari: 1g
        dtb 3 soc: gxlp230   plat: dlp3438   vari: 2g
      Find match dtb: 2
vpu: clk_level in dts: 7
vpu: set clk: 666667000Hz, readback: 666660000Hz(0x300)
lcd: error: not find /backlight node: FDT_ERR_NOTFOUND
lcd: error: failed to get key_valid
lcd: detect mode: tablet, key_valid: 0
lcd: failed to get lcd_cpu_gpio_names
lcd: load config from dts
lcd: use panel_type=lcd_0
lcd: failed to get lcd_cpu_gpio_names
lcd: bl: not find /backlight node FDT_ERR_NOTFOUND
lcd: bl: name: default, method: 5
vpp: vpp_init
Unknown command 'hdmitx' - try 'help'
[panel] is invalid for cvbs.
lcd: enable: LCD720P, ttl, 1280x720@60.0Hz
lcd: tablet driver init(ver 20160415): ttl
lcd: lcd_pll_wait_lock: pll_lock=1, wait_loop=1
lcd: error: gpio: wrong name invalid
current outputmode:panel
vpp: vpp_set_matrix_ycbcr2rgb
Net:   dwmac.c9410000
wipe_data=failed
wipe_cache=successful
[OSD]failed to get fb addr for logo
[OSD]use default fb_addr parameters
[OSD]failed to get fb addr for logo
[OSD]use default fb_addr parameters
card out
emmc/sd response timeout, cmd8, status=0x1ff2800
emmc/sd response timeout, cmd55, status=0x1ff2800
emmc/sd response timeout, cmd1, status=0x1ff2800
(Re)start USB...
USB0:   USB3.0 XHCI init start
Register 2000140 NbrPorts 2
Starting the controller
USB XHCI 1.00
scanning bus 0 for devices... usb_get_configuration_no: failed to get descriptor                                                           - too long: 963
usb_new_device: Cannot read configuration, skipping device 038f:0541
2 USB Device(s) found
       scanning usb for storage devices... 0 Storage Device(s) found
** Bad device usb 0 **
** Bad device usb 0 **
[imgread]szTimeStamp[2020081314082016]
[imgread]secureKernelImgSz=0xad9800
Unknown command 'wipeisb' - try 'help'
aml log : R1024 check pass!
aml log : R1024 check pass!
aml log : R1024 check pass!
ee_gate_off ...
## Booting Android Image at 0x01080000 ...
reloc_addr =33f2c470
copy done
      Support 4 dtbs.
        aml_dt soc: gxlp230 platform: dlp3438 variant: 1g
        dtb 0 soc: gxlp230   plat: dlp3430   vari: 1g
        dtb 1 soc: gxlp230   plat: dlp3430   vari: 2g
        dtb 2 soc: gxlp230   plat: dlp3438   vari: 1g
        dtb 3 soc: gxlp230   plat: dlp3438   vari: 2g
      Find match dtb: 2
load dtb from 0x349ed470 ......
Host not halted after 16000 microseconds.
   Uncompressing Kernel Image ... OK
   kernel loaded at 0x01080000, end = 0x01e187a0
   Loading Ramdisk to 339cc000, end 33e94800 ... OK
   Loading Device Tree to 000000001fff1000, end 000000001ffff83c ... OK

Starting kernel ...

uboot time: 6644553 us
[    0.438206] c0 1 (swapper/0) aml_eeprom_init ....
[    0.438400] c0 1 (swapper/0) ======================================eeprom_pro                                                          be ...
[    0.445159] c0 1 (swapper/0) ======================================eeprom_ini                                                          t ...
[    0.452875] c0 1 (swapper/0) aml proj_eemprom info: i2c bus num:5, i2c addr:0                                                          x50
[    0.460575] c0 1 (swapper/0) ======================================finished e                                                          eprom_probe ...
[    0.580773] c0 1 (swapper/0) Initramfs unpacking failed: junk in compressed a                                                          rchive
INFO:    HDCP22 key read fail!
INFO:    p1d 0
INFO:    pd1 0
[    0.806226] c2 1 (swapper/0) PPMGRDRV: err: ppmgr_driver_probe called
[    0.810699] c2 1 (swapper/0) don't find  match flag_cma
[    0.812228] c2 1 (swapper/0) vdin_drv_probe: vdin cannot get msr clk !!!
[    0.823100] c2 1 (swapper/0) m1-adckp adc_keypad.55: adc_key: faild to get na                                                          me_len!
[    0.827996] c2 1 (swapper/0) +++dt_sensor_setup_i2c_dev:302
[    0.827996]  gpio_irq=50,
[    0.827996]  i2c->irq=146,
[    0.837487] c2 1 (swapper/0) interrupt_pin=168,
[    0.837487]  trigger_type=GPIO_IRQ_HIGH,
[    0.837487]  i2c_info->type=bmi160,
[    0.837487]  flag=1794
[    0.851890] c2 1 (swapper/0) ++++++++++++BMI_i2c_init++++++++++++bmi160
[    0.858099] c2 1 (swapper/0) ++++++++bmi_i2c_probe++++++++++++++
disable A53 JTAG EE
[    1.199510] c1 1 (swapper/0) cectx aocec: no hdmirx reg resource
[    1.199949] c1 1 (swapper/0) cectx aocec: can't find hdmirx
[    1.216159] c1 1 (swapper/0) aml_snd_card: of_get_phonepin_pdata fail to get                                                           phone pin from dts!
[    1.219307] c1 1 (swapper/0) aml_snd_card: Fail to get drc_enable node or DRC                                                           disable!
[    1.227133] c1 1 (swapper/0) aml_snd_card: Fail to get eq_enable node or EQ d                                                          isable!
[    1.517128] c1 1 (swapper/0) tas5717 5-002a: fail to set tas5717 drc!
[    1.517924] c1 1 (swapper/0) tas5717 5-002a: fail to set tas5717 eq!
[    1.699253] c1 2513 (kworker/1:2) i2c i2c-0: [aml_i2c_xfer] error ret = -5 (-                                                          EIO)
[    1.701075] c1 2513 (kworker/1:2) i2c i2c-0: token 1, master_no(0) 100K addr                                                           0x1b
[    1.708617] c1 2513 (kworker/1:2) i2c i2c-0: [aml_i2c_xfer] error ret = -5 (-                                                          EIO)
[    1.715916] c1 2513 (kworker/1:2) i2c i2c-0: token 1, master_no(0) 100K addr                                                           0x1b
[    1.723457] c1 2513 (kworker/1:2) i2c i2c-0: [aml_i2c_xfer] error ret = -5 (-                                                          EIO)
[    1.730748] c1 2513 (kworker/1:2) i2c i2c-0: token 1, master_no(0) 100K addr                                                           0x1b
[    1.738299] c1 2513 (kworker/1:2) i2c i2c-0: [aml_i2c_xfer] error ret = -5 (-                                                          EIO)
[    1.745583] c1 2513 (kworker/1:2) i2c i2c-0: token 1, master_no(0) 100K addr                                                           0x1b
[    1.753127] c1 2513 (kworker/1:2) i2c i2c-0: [aml_i2c_xfer] error ret = -5 (-                                                          EIO)
[    1.760418] c1 2513 (kworker/1:2) i2c i2c-0: token 1, master_no(0) 100K addr                                                           0x1b
[    1.767957] c1 2513 (kworker/1:2) i2c i2c-0: [aml_i2c_xfer] error ret = -5 (-                                                          EIO)
[    1.775253] c1 2513 (kworker/1:2) i2c i2c-0: token 1, master_no(0) 100K addr                                                           0x1b
[    1.782669] c1 2513 (kworker/1:2) aml_i2c_write_buff client transfer failed,                                                           ret(-11)
[    1.800560] c1 2513 (kworker/1:2) i2c i2c-0: [aml_i2c_xfer] error ret = -5 (-                                                          EIO)
[    1.802383] c1 2513 (kworker/1:2) i2c i2c-0: token 1, master_no(0) 100K addr                                                           0x1b
[    1.809931] c1 2513 (kworker/1:2) i2c i2c-0: [aml_i2c_xfer] error ret = -5 (-                                                          EIO)
[    1.817218] c1 2513 (kworker/1:2) i2c i2c-0: token 1, master_no(0) 100K addr                                                           0x1b
[    1.824766] c1 2513 (kworker/1:2) i2c i2c-0: [aml_i2c_xfer] error ret = -5 (-                                                          EIO)
[    1.832060] c1 2513 (kworker/1:2) i2c i2c-0: token 1, master_no(0) 100K addr                                                           0x1b
[    1.839473] c1 2513 (kworker/1:2) aml_i2c_write_buff client transfer failed,                                                           ret(-11)
[    1.857361] c1 2513 (kworker/1:2) i2c i2c-0: [aml_i2c_xfer] error ret = -5 (-                                                          EIO)
[    1.859191] c1 2513 (kworker/1:2) i2c i2c-0: token 1, master_no(0) 100K addr                                                           0x1b
[    1.866731] c1 2513 (kworker/1:2) i2c i2c-0: [aml_i2c_xfer] error ret = -5 (-                                                          EIO)
[    1.874026] c1 2513 (kworker/1:2) i2c i2c-0: token 1, master_no(0) 100K addr                                                           0x1b
[    1.881570] c1 2513 (kworker/1:2) i2c i2c-0: [aml_i2c_xfer] error ret = -5 (-                                                          EIO)
[    1.888857] c1 2513 (kworker/1:2) i2c i2c-0: token 1, master_no(0) 100K addr                                                           0x1b
[    1.896277] c1 2513 (kworker/1:2) aml_i2c_write_buff client transfer failed,                                                           ret(-11)
[    1.914169] c1 2513 (kworker/1:2) i2c i2c-0: [aml_i2c_xfer] error ret = -5 (-                                                          EIO)
[    1.915992] c1 2513 (kworker/1:2) i2c i2c-0: token 1, master_no(0) 100K addr                                                           0x1b
[    1.923540] c1 2513 (kworker/1:2) i2c i2c-0: [aml_i2c_xfer] error ret = -5 (-                                                          EIO)
[    1.930831] c1 2513 (kworker/1:2) i2c i2c-0: token 1, master_no(0) 100K addr                                                           0x1b
[    1.938370] c1 2513 (kworker/1:2) i2c i2c-0: [aml_i2c_xfer] error ret = -5 (-                                                          EIO)
[    1.945666] c1 2513 (kworker/1:2) i2c i2c-0: token 1, master_no(0) 100K addr                                                           0x1b
[    1.953081] c1 2513 (kworker/1:2) aml_i2c_write_buff client transfer failed,                                                           ret(-11)
[    1.960845] c1 2513 (kworker/1:2) ++dlp cannot work, do reset dlp_reset: 790
[    1.984898] c2 1 (swapper/0) tas5717 5-002a: ASoC: no sink widget found for L                                                          EFT
[    1.986685] c2 1 (swapper/0) tas5717 5-002a: ASoC: Failed to add route DAC ->                                                           direct -> LEFT
[    1.995042] c2 1 (swapper/0) tas5717 5-002a: ASoC: no sink widget found for R                                                          IGHT
[    2.002449] c2 1 (swapper/0) tas5717 5-002a: ASoC: Failed to add route DAC ->                                                           direct -> RIGHT
[    2.010934] c2 1 (swapper/0) aml_snd_m8_card aml_m8_snd.53: ASoC: no source w                                                          idget found for LOUTL
[    2.025474] c2 1 (swapper/0) aml_snd_m8_card aml_m8_snd.53: ASoC: Failed to a                                                          dd route LOUTL -> direct -> Ext Spk
[    2.029991] c2 1 (swapper/0) aml_snd_m8_card aml_m8_snd.53: ASoC: no source w                                                          idget found for LOUTR
[    2.038855] c2 1 (swapper/0) aml_snd_m8_card aml_m8_snd.53: ASoC: Failed to a                                                          dd route LOUTR -> direct -> Ext Spk
WARNING: Unimplemented Sip Call: 0x82000035
WARNING: Unimplemented Sip Call: 0x82000035
WARNING: Unimplemented Sip Call: 0x82000036
[    2.425631] c0 1 (swapper/0) thermal thermal_zone1: binding zone ali_343x_the                                                          rmal with cdev thermal-cpufreq-0 failed:-22
[    2.431120] c0 1 (swapper/0) thermal thermal_zone1: binding zone ali_343x_the                                                          rmal with cdev thermal-cpucore-0 failed:-22
[    [    2.460532] c1 1 (init) init: loading selinux policy
[    2.628636] c1 1 (init) init: SELinux: Loaded property contexts from /propert                                                          y_contexts
[    2.679252] c1 2513 (kworker/1:2) i2c i2c-0: [aml_i2c_xfer] error ret = -5 (-                                                          EIO)
[    2.681083] c1 2513 (kworker/1:2) i2c i2c-0: token 1, master_no(0) 100K addr                                                           0x1b
[    2.688624] c1 2513 (kworker/1:2) i2c i2c-0: [aml_i2c_xfer] error ret = -5 (-                                                          EIO)
[    2.695934] c1 2513 (kworker/1:2) i2c i2c-0: token 1, master_no(0) 100K addr                                                           0x1b
[    2.703474] c1 2513 (kworker/1:2) i2c i2c-0: [aml_i2c_xfer] error ret = -5 (-                                                          EIO)
[    2.710769] c1 2513 (kworker/1:2) i2c i2c-0: token 1, master_no(0) 100K addr                                                           0x1b
[    2.718304] c1 2513 (kworker/1:2) i2c i2c-0: [aml_i2c_xfer] error ret = -5 (-                                                          EIO)
[    2.725600] c1 2513 (kworker/1:2) i2c i2c-0: token 1, master_no(0) 100K addr                                                           0x1b
[    2.733143] c1 2513 (kworker/1:2) i2c i2c-0: [aml_i2c_xfer] error ret = -5 (-                                                          EIO)
[    2.759156] c1 2513 (kworker/1:2) i2c i2c-0: token 1, master_no(0) 100K addr                                                           0x1b
[    2.761123] c1 2513 (kworker/1:2) i2c i2c-0: [aml_i2c_xfer] error ret = -5 (-                                                          EIO)
[    2.768402] c1 2513 (kworker/1:2) i2c i2c-0: token 1, master_no(0) 100K addr                                                           0x1b
[    2.775865] c1 2513 (kworker/1:2) aml_i2c_write_buff client transfer failed,                                                           ret(-11)
[    2.793829] c1 2513 (kworker/1:2) i2c i2c-0: [aml_i2c_xfer] error ret = -5 (-                                                          EIO)
[    2.795663] c1 2513 (kworker/1:2) i2c i2c-0: token 1, master_no(0) 100K addr                                                           0x1b
[    2.803239] c1 2513 (kworker/1:2) i2c i2c-0: [aml_i2c_xfer] error ret = -5 (-                                                          EIO)
[    2.810519] c1 2513 (kworker/1:2) i2c i2c-0: token 1, master_no(0) 100K addr                                                           0x1b
[    2.818040] c1 2513 (kworker/1:2) i2c i2c-0: [aml_i2c_xfer] error ret = -5 (-                                                          EIO)
[    2.825341] c1 2513 (kworker/1:2) i2c i2c-0: token 1, master_no(0) 100K addr                                                           0x1b
[    2.832762] c1 2513 (kworker/1:2) aml_i2c_write_buff client transfer failed,                                                           ret(-11)
[    2.850660] c1 2513 (kworker/1:2) i2c i2c-0: [aml_i2c_xfer] error ret = -5 (-                                                          EIO)
[    2.852488] c1 2513 (kworker/1:2) i2c i2c-0: token 1, master_no(0) 100K addr                                                           0x1b
[    2.860056] c1 2513 (kworker/1:2) i2c i2c-0: [aml_i2c_xfer] error ret = -5 (-                                                          EIO)
[    2.867322] c1 2513 (kworker/1:2) i2c i2c-0: token 1, master_no(0) 100K addr                                                           0x1b
[    2.874889] c1 2513 (kworker/1:2) i2c i2c-0: [aml_i2c_xfer] error ret = -5 (-                                                          EIO)
[    2.882178] c1 2513 (kworker/1:2) i2c i2c-0: token 1, master_no(0) 100K addr                                                           0x1b
[    2.889587] c1 2513 (kworker/1:2) aml_i2c_write_buff client transfer failed,                                                           ret(-11)
[    2.907473] c1 2513 (kworker/1:2) i2c i2c-0: [aml_i2c_xfer] error ret = -5 (-                                                          EIO)
[    2.909311] c1 2513 (kworker/1:2) i2c i2c-0: token 1, master_no(0) 100K addr                                                           0x1b
[    2.916851] c1 2513 (kworker/1:2) i2c i2c-0: [aml_i2c_xfer] error ret = -5 (-                                                          EIO)
[    2.924154] c1 2513 (kworker/1:2) i2c i2c-0: token 1, master_no(0) 100K addr                                                           0x1b
[    2.931705] c1 2513 (kworker/1:2) i2c i2c-0: [aml_i2c_xfer] error ret = -5 (-                                                          EIO)
[    2.938971] c1 2513 (kworker/1:2) i2c i2c-0: token 1, master_no(0) 100K addr                                                           0x1b
[    2.946406] c1 2513 (kworker/1:2) aml_i2c_write_buff client transfer failed,                                                           ret(-11)
[    2.954306] c1 2513 (kworker/1:2) i2c i2c-0: [aml_i2c_xfer] error ret = -5 (-                                                          EIO)
[    2.961589] c1 2513 (kworker/1:2) i2c i2c-0: token 1, master_no(0) 100K addr                                                           0x1b
[    2.969127] c1 2513 (kworker/1:2) i2c i2c-0: [aml_i2c_xfer] error ret = -5 (-                                                          EIO)
[    2.976404] c1 2513 (kworker/1:2) i2c i2c-0: token 1, master_no(0) 100K addr                                                           0x1b
[    2.983973] c1 2513 (kworker/1:2) i2c i2c-0: [aml_i2c_xfer] error ret = -5 (-                                                          EIO)
[    2.991259] c1 2513 (kworker/1:2) i2c i2c-0: token 1, master_no(0) 100K addr                                                           0x1b
[    3.099268] c1 2513 (kworker/1:2) i2c i2c-0: [aml_i2c_xfer] error ret = -5 (-                                                          EIO)
[    3.101107] c1 2513 (kworker/1:2) i2c i2c-0: token 1, master_no(0) 100K addr                                                           0x1b
[    3.108654] c1 2513 (kworker/1:2) i2c i2c-0: [aml_i2c_xfer] error ret = -5 (-                                                          EIO)
[    3.129116] c1 2513 (kworker/1:2) i2c i2c-0: token 1, master_no(0) 100K addr                                                           0x1b
[    3.131081] c1 2513 (kworker/1:2) i2c i2c-0: [aml_i2c_xfer] error ret = -5 (-                                                          EIO)
[    3.138363] c1 2513 (kworker/1:2) i2c i2c-0: token 1, master_no(0) 100K addr                                                           0x1b
[    3.249280] c1 2513 (kworker/1:2) i2c i2c-0: [aml_i2c_xfer] error ret = -5 (-                                                          EIO)
[    3.251112] c1 2513 (kworker/1:2) i2c i2c-0: token 1, master_no(0) 100K addr                                                           0x1b
[    3.258659] c1 2513 (kworker/1:2) i2c i2c-0: [aml_i2c_xfer] error ret = -5 (-                                                          EIO)
[    3.266238] c1 2513 (kworker/1:2) i2c i2c-0: token 1, master_no(0) 100K addr                                                           0x1b
[    3.273517] c1 2513 (kworker/1:2) i2c i2c-0: [aml_i2c_xfer] error ret = -5 (-                                                          EIO)
[    3.280919] c1 2513 (kworker/1:2) i2c i2c-0: token 1, master_no(0) 100K addr                                                           0x1b
[    3.389302] c1 2513 (kworker/1:2) i2c i2c-0: [aml_i2c_xfer] error ret = -5 (-                                                          EIO)
[    3.391138] c1 2513 (kworker/1:2) i2c i2c-0: token 1, master_no(0) 100K addr                                                           0x1b
[    3.398685] c1 2513 (kworker/1:2) i2c i2c-0: [aml_i2c_xfer] error ret = -5 (-                                                          EIO)
[    3.405998] c1 2513 (kworker/1:2) i2c i2c-0: token 1, master_no(0) 100K addr                                                           0x1b
[    3.414099] c1 2513 (kworker/1:2) i2c i2c-0: [aml_i2c_xfer] error ret = -5 (-                                                          EIO)
[    3.420824] c1 2513 (kworker/1:2) i2c i2c-0: token 1, master_no(0) 100K addr                                                           0x1b
[    3.529256] c1 2513 (kworker/1:2) i2c i2c-0: [aml_i2c_xfer] error ret = -5 (-                                                          EIO)
[    3.531087] c1 2513 (kworker/1:2) i2c i2c-0: token 1, master_no(0) 100K addr                                                           0x1b
[    3.538627] c1 2513 (kworker/1:2) i2c i2c-0: [aml_i2c_xfer] error ret = -5 (-                                                          EIO)
[    3.545926] c1 2513 (kworker/1:2) i2c i2c-0: token 1, master_no(0) 100K addr                                                           0x1b
[    3.553467] c1 2513 (kworker/1:2) i2c i2c-0: [aml_i2c_xfer] error ret = -5 (-                                                          EIO)
[    3.560758] c1 2513 (kworker/1:2) i2c i2c-0: token 1, master_no(0) 100K addr                                                           0x1b
[    3.669233] c1 2513 (kworker/1:2) i2c i2c-0: [aml_i2c_xfer] error ret = -5 (-                                                          EIO)
[    3.671058] c1 2513 (kworker/1:2) i2c i2c-0: token 1, master_no(0) 100K addr                                                           0x1b
[    3.678602] c1 2513 (kworker/1:2) i2c i2c-0: [aml_i2c_xfer] error ret = -5 (-                                                          EIO)
[    3.685899] c1 2513 (kworker/1:2) i2c i2c-0: token 1, master_no(0) 100K addr                                                           0x1b
[    3.693441] c1 2513 (kworker/1:2) i2c i2c-0: [aml_i2c_xfer] error ret = -5 (-                                                          EIO)
[    3.700733] c1 2513 (kworker/1:2) i2c i2c-0: token 1, master_no(0) 100K addr                                                           0x1b
[    3.727365] c0 1 (init) hub 2-0:1.0: co[    3.809253] c1 2513 (kworker/1:2) i                                                          2c i2c-0: [aml_i2c_xfer] error ret = -5 (-EIO)
[    3.811089] c1 2513 (kworker/1:2) i2c i2c-0: token 1, master_no(0) 100K addr                                                           0x1b
[    3.818629] c1 2513 (kworker/1:2) i2c i2c-0: [aml_i2c_xfer] error ret = -5 (-                                                          EIO)
[    3.825931] c1 2513 (kworker/1:2) i2c i2c-0: token 1, master_no(0) 100K addr                                                           0x1b
[    3.833469] c1 2513 (kworker/1:2) i2c i2c-0: [aml_i2c_xfer] error ret = -5 (-                                                          EIO)
[    3.840760] c1 2513 (kworker/1:2) i2c i2c-0: token 1, master_no(0) 100K addr                                                           0x1b
[    3.949253] c1 2513 (kworker/1:2) i2c i2c-0: [aml_i2c_xfer] error ret = -5 (-                                                          EIO)
[    3.951081] c1 2513 (kworker/1:2) i2c i2c-0: token 1, master_no(0) 100K addr                                                           0x1b
[    3.958621] c1 2513 (kworker/1:2) i2c i2c-0: [aml_i2c_xfer] error ret = -5 (-                                                          EIO)
[    3.965921] c1 2513 (kworker/1:2) i2c i2c-0: token 1, master_no(0) 100K addr                                                           0x1b
[    3.973461] c1 2513 (kworker/1:2) i2c i2c-0: [aml_i2c_xfer] error ret = -5 (-                                                          EIO)
[    3.980752] c1 2513 (kworker/1:2) i2c i2c-0: token 1, master_no(0) 100K addr                                                           0x1b
[    3.987760] c0 1 (init) android_usb: Cannot enable 'adb' (-22)init: property                                                           'ro.serialno' doesn't exist while expanding '${ro.serialno}'
[    3.987769] c0 1 (init) init: cannot expand '${ro.serialno}' while writing to                                                           '/sys/class/android_usb/android0/iSerial'
[    3.987829] c0 1 (init) init: Unable to open persistent property directory /d                                                          ata/property errno: 2
[    3.990410] c0 1 (init) init: Warning!  Service remotecontrol needs a SELinux                                                           domain defined; please fix!
[    3.991142] c0 1 (init) init: Warning!  Service systemcontrol needs a SELinux                                                           domain defined; please fix!
[    3.994961] c0 1 (init) init: Warning!  Service adbd needs a SELinux domain d                                                          efined; please fix!
[    3.995842]# [    4.063928] systemcontrol: /etc/mesondisplay.cfg:12: Expected                                                           keyword, got '/etc/mesondisplay.cfg:12'.
[    4.068776] c0 1 (init) init: no such service 'hdcp_tx22'
[    4.159254] c1 2513 (kworker/1:2) i2c i2c-0: [aml_i2c_xfer] error ret = -5 (-                                                          EIO)
[    4.161083] c1 2513 (kworker/1:2) i2c i2c-0: token 1, master_no(0) 100K addr                                                           0x1b
[    4.168623] c1 2513 (kworker/1:2) i2c i2c-0: [aml_i2c_xfer] error ret = -5 (-                                                          EIO)
[    4.175925] c1 2513 (kworker/1:2) i2c i2c-0: token 1, master_no(0) 100K addr                                                           0x1b
[    4.183465] c1 2513 (kworker/1:2) i2c i2c-0: [aml_i2c_xfer] error ret = -5 (-                                                          EIO)
[    4.190755] c1 2513 (kworker/1:2) i2c i2c-0: token 1, master_no(0) 100K addr                                                           0x1b
[    4.299267] c1 2513 (kworker/1:2) i2c i2c-0: [aml_i2c_xfer] error ret = -5 (-                                                          EIO)
[    4.301101] c1 2513 (kworker/1:2) i2c i2c-0: token 1, master_no(0) 100K addr                                                           0x1b
[    4.308641] c1 2513 (kworker/1:2) i2c i2c-0: [aml_i2c_xfer] error ret = -5 (-                                                          EIO)
[    4.315977] c1 2513 (kworker/1:2) i2c i2c-0: token 1, master_no(0) 100K addr                                                           0x1b
[    4.323489] c1 2513 (kworker/1:2) i2c i2c-0: [aml_i2c_xfer] error ret = -5 (-                                                          EIO)
[    4.330773] c1 2513 (kworker/1:2) i2c i2c-0: token 1, master_no(0) 100K addr                                                           0x1b
[    4.439241] c1 2513 (kworker/1:2) i2c i2c-0: [aml_i2c_xfer] error ret = -5 (-                                                          EIO)
[    4.441065] c1 2513 (kworker/1:2) i2c i2c-0: token 1, master_no(0) 100K addr                                                           0x1b
[    4.448607] c1 2513 (kworker/1:2) i2c i2c-0: [aml_i2c_xfer] error ret = -5 (-                                                          EIO)
[    4.455908] c1 2513 (kworker/1:2) i2c i2c-0: token 1, master_no(0) 100K addr                                                           0x1b
[    4.463448] c1 2513 (kworker/1:2) i2c i2c-0: [aml_i2c_xfer] error ret = -5 (-                                                          EIO)
[    4.470739] c1 2513 (kworker/1:2) i2c i2c-0: token 1, master_no(0) 100K addr                                                           0x1b
[    4.478150] c1 2513 (kworker/1:2) DMD and DLP error!!! Poweroff!
[    6.344946] c2 3470 (recovery) EXT4-fs (mmcblk0p15): VFS: Can't find ext4 fil                                                          esystem
[    6.599255] c1 2513 (kworker/1:2) i2c i2c-0: [aml_i2c_xfer] error ret = -5 (-                                                          EIO)
[    6.599260] c1 2513 (kworker/1:2) i2c i2c-0: token 1, master_no(0) 100K addr                                                           0x1b
[    6.599391] c1 2513 (kworker/1:2) i2c i2c-0: [aml_i2c_xfer] error ret = -5 (-                                                          EIO)
[    6.599395] c1 2513 (kworker/1:2) i2c i2c-0: token 1, master_no(0) 100K addr                                                           0x1b
[    6.599525] c1 2513 (kworker/1:2) i2c i2c-0: [aml_i2c_xfer] error ret = -5 (-                                                          EIO)
[    6.599529] c1 2513 (kworker/1:2) i2c i2c-0: token 1, master_no(0) 100K addr                                                           0x1b
[    6.709253] c1 2513 (kworker/1:2) i2c i2c-0: [aml_i2c_xfer] error ret = -5 (-                                                          EIO)
[    6.709259] c1 2513 (kworker/1:2) i2c i2c-0: token 1, master_no(0) 100K addr                                                           0x1b
[    6.709389] c1 2513 (kworker/1:2) i2c i2c-0: [aml_i2c_xfer] error ret = -5 (-                                                          EIO)
[    6.709393] c1 2513 (kworker/1:2) i2c i2c-0: token 1, master_no(0) 100K addr                                                           0x1b
[    6.709523] c1 2513 (kworker/1:2) i2c i2c-0: [aml_i2c_xfer] error ret = -5 (-                                                          EIO)
[    6.709527] c1 2513 (kworker/1:2) i2c i2c-0: token 1, master_no(0) 100K addr                                                           0x1b
[    6.819254] c1 2513 (kworker/1:2) i2c i2c-0: [aml_i2c_xfer] error ret = -5 (-                                                          EIO)
[    6.819260] c1 2513 (kworker/1:2) i2c i2c-0: token 1, master_no(0) 100K addr                                                           0x1b
[    6.819390] c1 2513 (kworker/1:2) i2c i2c-0: [aml_i2c_xfer] error ret = -5 (-                                                          EIO)
[    6.819394] c1 2513 (kworker/1:2) i2c i2c-0: token 1, master_no(0) 100K addr                                                           0x1b
[    6.819524] c1 2513 (kworker/1:2) i2c i2c-0: [aml_i2c_xfer] error ret = -5 (-                                                          EIO)
[    6.819528] c1 2513 (kworker/1:2) i2c i2c-0: token 1, master_no(0) 100K addr                                                           0x1b
[    6.929253] c1 2513 (kworker/1:2) i2c i2c-0: [aml_i2c_xfer] error ret = -5 (-                                                          EIO)
[    6.929258] c1 2513 (kworker/1:2) i2c i2c-0: token 1, master_no(0) 100K addr                                                           0x1b
[    6.929388] c1 2513 (kworker/1:2) i2c i2c-0: [aml_i2c_xfer] error ret = -5 (-                                                          EIO)
[    6.929392] c1 2513 (kworker/1:2) i2c i2c-0: token 1, master_no(0) 100K addr                                                           0x1b
[    6.929522] c1 2513 (kworker/1:2) i2c i2c-0: [aml_i2c_xfer] error ret = -5 (-                                                          EIO)
[    6.929526] c1 2513 (kworker/1:2) i2c i2c-0: token 1, master_no(0) 100K addr                                                           0x1b
[    7.039249] c1 2513 (kworker/1:2) i2c i2c-0: [aml_i2c_xfer] error ret = -5 (-                                                          EIO)
[    7.039255] c1 2513 (kworker/1:2) i2c i2c-0: token 1, master_no(0) 100K addr                                                           0x1b
[    7.039385] c1 2513 (kworker/1:2) i2c i2c-0: [aml_i2c_xfer] error ret = -5 (-                                                          EIO)
[    7.039389] c1 2513 (kworker/1:2) i2c i2c-0: token 1, master_no(0) 100K addr                                                           0x1b
[    7.039519] c1 2513 (kworker/1:2) i2c i2c-0: [aml_i2c_xfer] error ret = -5 (-                                                          EIO)
[    7.039523] c1 2513 (kworker/1:2) i2c i2c-0: token 1, master_no(0) 100K addr                                                           0x1b
[    7.149252] c1 2513 (kworker/1:2) i2c i2c-0: [aml_i2c_xfer] error ret = -5 (-                                                          EIO)
[    7.149257] c1 2513 (kworker/1:2) i2c i2c-0: token 1, master_no(0) 100K addr                                                           0x1b
[    7.149387] c1 2513 (kworker/1:2) i2c i2c-0: [aml_i2c_xfer] error ret = -5 (-                                                          EIO)
[    7.149391] c1 2513 (kworker/1:2) i2c i2c-0: token 1, master_no(0) 100K addr                                                           0x1b
[    7.149521] c1 2513 (kworker/1:2) i2c i2c-0: [aml_i2c_xfer] error ret = -5 (-                                                          EIO)
[    7.149525] c1 2513 (kworker/1:2) i2c i2c-0: token 1, master_no(0) 100K addr                                                           0x1b
[    7.259252] c1 2513 (kworker/1:2) i2c i2c-0: [aml_i2c_xfer] error ret = -5 (-                                                          EIO)
[    7.259257] c1 2513 (kworker/1:2) i2c i2c-0: token 1, master_no(0) 100K addr                                                           0x1b
[    7.259388] c1 2513 (kworker/1:2) i2c i2c-0: [aml_i2c_xfer] error ret = -5 (-                                                          EIO)
[    7.259392] c1 2513 (kworker/1:2) i2c i2c-0: token 1, master_no(0) 100K addr                                                           0x1b
[    7.259522] c1 2513 (kworker/1:2) i2c i2c-0: [aml_i2c_xfer] error ret = -5 (-                                                          EIO)
[    7.259526] c1 2513 (kworker/1:2) i2c i2c-0: token 1, master_no(0) 100K addr                                                           0x1b
[    7.369254] c1 2513 (kworker/1:2) i2c i2c-0: [aml_i2c_xfer] error ret = -5 (-                                                          EIO)
[    7.369260] c1 2513 (kworker/1:2) i2c i2c-0: token 1, master_no(0) 100K addr                                                           0x1b
[    7.369390] c1 2513 (kworker/1:2) i2c i2c-0: [aml_i2c_xfer] error ret = -5 (-                                                          EIO)
[    7.369394] c1 2513 (kworker/1:2) i2c i2c-0: token 1, master_no(0) 100K addr                                                           0x1b
[    7.369524] c1 2513 (kworker/1:2) i2c i2c-0: [aml_i2c_xfer] error ret = -5 (-                                                          EIO)
[    7.369528] c1 2513 (kworker/1:2) i2c i2c-0: token 1, master_no(0) 100K addr                                                           0x1b
[    7.479258] c1 2513 (kworker/1:2) i2c i2c-0: [aml_i2c_xfer] error ret = -5 (-                                                          EIO)
[    7.479263] c1 2513 (kworker/1:2) i2c i2c-0: token 1, master_no(0) 100K addr                                                           0x1b
[    7.479394] c1 2513 (kworker/1:2) i2c i2c-0: [aml_i2c_xfer] error ret = -5 (-                                                          EIO)
[    7.479398] c1 2513 (kworker/1:2) i2c i2c-0: token 1, master_no(0) 100K addr                                                           0x1b
[    7.479528] c1 2513 (kworker/1:2) i2c i2c-0: [aml_i2c_xfer] error ret = -5 (-                                                          EIO)
[    7.479532] c1 2513 (kworker/1:2) i2c i2c-0: token 1, master_no(0) 100K addr                                                           0x1b
[    7.589254] c1 2513 (kworker/1:2) i2c i2c-0: [aml_i2c_xfer] error ret = -5 (-                                                          EIO)
[    7.589259] c1 2513 (kworker/1:2) i2c i2c-0: token 1, master_no(0) 100K addr                                                           0x1b
[    7.589390] c1 2513 (kworker/1:2) i2c i2c-0: [aml_i2c_xfer] error ret = -5 (-                                                          EIO)
[    7.589394] c1 2513 (kworker/1:2) i2c i2c-0: token 1, master_no(0) 100K addr                                                           0x1b
[    7.589524] c1 2513 (kworker/1:2) i2c i2c-0: [aml_i2c_xfer] error ret = -5 (-                                                          EIO)
[    7.589528] c1 2513 (kworker/1:2) i2c i2c-0: token 1, master_no(0) 100K addr                                                           0x1b
[    7.699252] c1 2513 (kworker/1:2) i2c i2c-0: [aml_i2c_xfer] error ret = -5 (-                                                          EIO)
[    7.699257] c1 2513 (kworker/1:2) i2c i2c-0: token 1, master_no(0) 100K addr                                                           0x1b
[    7.699388] c1 2513 (kworker/1:2) i2c i2c-0: [aml_i2c_xfer] error ret = -5 (-                                                          EIO)
[    7.699392] c1 2513 (kworker/1:2) i2c i2c-0: token 1, master_no(0) 100K addr                                                           0x1b
[    7.699522] c1 2513 (kworker/1:2) i2c i2c-0: [aml_i2c_xfer] error ret = -5 (-                                                          EIO)
[    7.699526] c1 2513 (kworker/1:2) i2c i2c-0: token 1, master_no(0) 100K addr                                                           0x1b
[    7.809252] c1 2513 (kworker/1:2) i2c i2c-0: [aml_i2c_xfer] error ret = -5 (-                                                          EIO)
[    7.809257] c1 2513 (kworker/1:2) i2c i2c-0: token 1, master_no(0) 100K addr                                                           0x1b
[    7.809388] c1 2513 (kworker/1:2) i2c i2c-0: [aml_i2c_xfer] error ret = -5 (-                                                          EIO)
[    7.809392] c1 2513 (kworker/1:2) i2c i2c-0: token 1, master_no(0) 100K addr                                                           0x1b
[    7.809522] c1 2513 (kworker/1:2) i2c i2c-0: [aml_i2c_xfer] error ret = -5 (-                                                          EIO)
[    7.809526] c1 2513 (kworker/1:2) i2c i2c-0: token 1, master_no(0) 100K addr                                                           0x1b
[    7.919306] c1 2513 (kworker/1:2) i2c i2c-0: [aml_i2c_xfer] error ret = -5 (-                                                          EIO)
[    7.919311] c1 2513 (kworker/1:2) i2c i2c-0: token 1, master_no(0) 100K addr                                                           0x1b
[    7.919442] c1 2513 (kworker/1:2) i2c i2c-0: [aml_i2c_xfer] error ret = -5 (-                                                          EIO)
[    7.919446] c1 2513 (kworker/1:2) i2c i2c-0: token 1, master_no(0) 100K addr                                                           0x1b
[    7.919577] c1 2513 (kworker/1:2) i2c i2c-0: [aml_i2c_xfer] error ret = -5 (-                                                          EIO)
[    7.919581] c1 2513 (kworker/1:2) i2c i2c-0: token 1, master_no(0) 100K addr                                                           0x1b
[    8.029314] c1 2513 (kworker/1:2) i2c i2c-0: [aml_i2c_xfer] error ret = -5 (-                                                          EIO)
[    8.029319] c1 2513 (kworker/1:2) i2c i2c-0: token 1, master_no(0) 100K addr                                                           0x1b
[    8.029451] c1 2513 (kworker/1:2) i2c i2c-0: [aml_i2c_xfer] error ret = -5 (-                                                          EIO)
[    8.029455] c1 2513 (kworker/1:2) i2c i2c-0: token 1, master_no(0) 100K addr                                                           0x1b
[    8.029586] c1 2513 (kworker/1:2) i2c i2c-0: [aml_i2c_xfer] error ret = -5 (-                                                          EIO)
[    8.029590] c1 2513 (kworker/1:2) i2c i2c-0: token 1, master_no(0) 100K addr                                                           0x1b
[    8.139279] c1 2513 (kworker/1:2) i2c i2c-0: [aml_i2c_xfer] error ret = -5 (-                                                          EIO)
[    8.139285] c1 2513 (kworker/1:2) i2c i2c-0: token 1, master_no(0) 100K addr                                                           0x1b
[    8.139419] c1 2513 (kworker/1:2) i2c i2c-0: [aml_i2c_xfer] error ret = -5 (-                                                          EIO)
[    8.139423] c1 2513 (kworker/1:2) i2c i2c-0: token 1, master_no(0) 100K addr                                                           0x1b
[    8.139553] c1 2513 (kworker/1:2) i2c i2c-0: [aml_i2c_xfer] error ret = -5 (-                                                          EIO)
[    8.139557] c1 2513 (kworker/1:2) i2c i2c-0: token 1, master_no(0) 100K addr                                                           0x1b
[    8.249254] c1 2513 (kworker/1:2) i2c i2c-0: [aml_i2c_xfer] error ret = -5 (-                                                          EIO)
[    8.249260] c1 2513 (kworker/1:2) i2c i2c-0: token 1, master_no(0) 100K addr                                                           0x1b
[    8.249390] c1 2513 (kworker/1:2) i2c i2c-0: [aml_i2c_xfer] error ret = -5 (-                                                          EIO)
[    8.249394] c1 2513 (kworker/1:2) i2c i2c-0: token 1, master_no(0) 100K addr                                                           0x1b
[    8.249524] c1 2513 (kworker/1:2) i2c i2c-0: [aml_i2c_xfer] error ret = -5 (-                                                          EIO)
[    8.249528] c1 2513 (kworker/1:2) i2c i2c-0: token 1, master_no(0) 100K addr                                                           0x1b
[    8.359253] c1 2513 (kworker/1:2) i2c i2c-0: [aml_i2c_xfer] error ret = -5 (-                                                          EIO)
[    8.359258] c1 2513 (kworker/1:2) i2c i2c-0: token 1, master_no(0) 100K addr                                                           0x1b
[    8.359388] c1 2513 (kworker/1:2) i2c i2c-0: [aml_i2c_xfer] error ret = -5 (-                                                          EIO)
[    8.359392] c1 2513 (kworker/1:2) i2c i2c-0: token 1, master_no(0) 100K addr                                                           0x1b
[    8.359522] c1 2513 (kworker/1:2) i2c i2c-0: [aml_i2c_xfer] error ret = -5 (-                                                          EIO)
[    8.359526] c1 2513 (kworker/1:2) i2c i2c-0: token 1, master_no(0) 100K addr                                                           0x1b
[    8.469255] c1 2513 (kworker/1:2) i2c i2c-0: [aml_i2c_xfer] error ret = -5 (-                                                          EIO)
[    8.469260] c1 2513 (kworker/1:2) i2c i2c-0: token 1, master_no(0) 100K addr                                                           0x1b
[    8.469391] c1 2513 (kworker/1:2) i2c i2c-0: [aml_i2c_xfer] error ret = -5 (-                                                          EIO)
[    8.469395] c1 2513 (kworker/1:2) i2c i2c-0: token 1, master_no(0) 100K addr                                                           0x1b
[    8.469525] c1 2513 (kworker/1:2) i2c i2c-0: [aml_i2c_xfer] error ret = -5 (-                                                          EIO)
[    8.469529] c1 2513 (kworker/1:2) i2c i2c-0: token 1, master_no(0) 100K addr                                                           0x1b
[    8.579256] c1 2513 (kworker/1:2) i2c i2c-0: [aml_i2c_xfer] error ret = -5 (-                                                          EIO)
[    8.579262] c1 2513 (kworker/1:2) i2c i2c-0: token 1, master_no(0) 100K addr                                                           0x1b
[    8.579392] c1 2513 (kworker/1:2) i2c i2c-0: [aml_i2c_xfer] error ret = -5 (-                                                          EIO)
[    8.579396] c1 2513 (kworker/1:2) i2c i2c-0: token 1, master_no(0) 100K addr                                                           0x1b
[    8.579526] c1 2513 (kworker/1:2) i2c i2c-0: [aml_i2c_xfer] error ret = -5 (-                                                          EIO)
[    8.579530] c1 2513 (kworker/1:2) i2c i2c-0: token 1, master_no(0) 100K addr                                                           0x1b
[    8.689256] c1 2513 (kworker/1:2) i2c i2c-0: [aml_i2c_xfer] error ret = -5 (-                                                          EIO)
[    8.689261] c1 2513 (kworker/1:2) i2c i2c-0: token 1, master_no(0) 100K addr                                                           0x1b
[    8.689392] c1 2513 (kworker/1:2) i2c i2c-0: [aml_i2c_xfer] error ret = -5 (-                                                          EIO)
[    8.689396] c1 2513 (kworker/1:2) i2c i2c-0: token 1, master_no(0) 100K addr                                                           0x1b
[    8.689526] c1 2513 (kworker/1:2) i2c i2c-0: [aml_i2c_xfer] error ret = -5 (-                                                          EIO)
[    8.689530] c1 2513 (kworker/1:2) i2c i2c-0: token 1, master_no(0) 100K addr                                                           0x1b
[    8.799256] c1 2513 (kworker/1:2) i2c i2c-0: [aml_i2c_xfer] error ret = -5 (-                                                          EIO)
[    8.799261] c1 2513 (kworker/1:2) i2c i2c-0: token 1, master_no(0) 100K addr                                                           0x1b
[    8.799391] c1 2513 (kworker/1:2) i2c i2c-0: [aml_i2c_xfer] error ret = -5 (-                                                          EIO)
[    8.799395] c1 2513 (kworker/1:2) i2c i2c-0: token 1, master_no(0) 100K addr                                                           0x1b
[    8.799526] c1 2513 (kworker/1:2) i2c i2c-0: [aml_i2c_xfer] error ret = -5 (-                                                          EIO)
[    8.799530] c1 2513 (kworker/1:2) i2c i2c-0: token 1, master_no(0) 100K addr                                                           0x1b
[    8.909254] c1 2513 (kworker/1:2) i2c i2c-0: [aml_i2c_xfer] error ret = -5 (-                                                          EIO)
[    8.909259] c1 2513 (kworker/1:2) i2c i2c-0: token 1, master_no(0) 100K addr                                                           0x1b
[    8.909389] c1 2513 (kworker/1:2) i2c i2c-0: [aml_i2c_xfer] error ret = -5 (-                                                          EIO)
[    8.909393] c1 2513 (kworker/1:2) i2c i2c-0: token 1, master_no(0) 100K addr                                                           0x1b
[    8.909523] c1 2513 (kworker/1:2) i2c i2c-0: [aml_i2c_xfer] error ret = -5 (-                                                          EIO)
[    8.909527] c1 2513 (kworker/1:2) i2c i2c-0: token 1, master_no(0) 100K addr                                                           0x1b
[    9.019255] c1 2513 (kworker/1:2) i2c i2c-0: [aml_i2c_xfer] error ret = -5 (-                                                          EIO)
[    9.019261] c1 2513 (kworker/1:2) i2c i2c-0: token 1, master_no(0) 100K addr                                                           0x1b
[    9.019391] c1 2513 (kworker/1:2) i2c i2c-0: [aml_i2c_xfer] error ret = -5 (-                                                          EIO)
[    9.019395] c1 2513 (kworker/1:2) i2c i2c-0: token 1, master_no(0) 100K addr                                                           0x1b
[    9.019526] c1 2513 (kworker/1:2) i2c i2c-0: [aml_i2c_xfer] error ret = -5 (-                                                          EIO)
[    9.019529] c1 2513 (kworker/1:2) i2c i2c-0: token 1, master_no(0) 100K addr                                                           0x1b
[    9.129246] c1 2513 (kworker/1:2) i2c i2c-0: [aml_i2c_xfer] error ret = -5 (-                                                          EIO)
[    9.129251] c1 2513 (kworker/1:2) i2c i2c-0: token 1, master_no(0) 100K addr                                                           0x1b
[    9.129382] c1 2513 (kworker/1:2) i2c i2c-0: [aml_i2c_xfer] error ret = -5 (-                                                          EIO)
[    9.129386] c1 2513 (kworker/1:2) i2c i2c-0: token 1, master_no(0) 100K addr                                                           0x1b
[    9.129515] c1 2513 (kworker/1:2) i2c i2c-0: [aml_i2c_xfer] error ret = -5 (-                                                          EIO)
[    9.129519] c1 2513 (kworker/1:2) i2c i2c-0: token 1, master_no(0) 100K addr                                                           0x1b
INFO:    PSCI Affinity Map:
INFO:      AffInst: Level 0, MPID 0x0, State ON
INFO:      AffInst: Level 0, MPID 0x1, State ON
INFO:      AffInst: Level 0, MPID 0x2, State ON
INFO:      AffInst: Level 0, MPID 0x3, State ON
bl31 reboot reason: 0x10d
bl31 reboot reason: 0x10d
system cmd  0.
bl30 get wakeup sources!
process command 00000006
bl30 enter suspend!
cpu clk suspend rate 1536000000
suspend_counter: 1
Enter ddr suspend
first time suspend
ddr suspend time: 1877us
store restore gp0 pll
process command 00000001
set vddee to 0x035cmv
08915d0000000000

网友:
,感谢大伙的围观

网友:
Board ID = 12
CPU clk: 1536MHz
DDR3 chl: Rank0+1 @ 912MHz - FAI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