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遇到华硕fx507zc12700笔记本换电池降频0.45没

楼主(2025-03-27):
有遇到华硕fx507zc12700笔记本换电池降频0.45的没  光电池降0.45 卡的要死 连继换了7-8块了  还是降频   换回原来的电池正常的很啥事都没有 速度拗快   这个机器是不是加密了啊   现在的机器是越来越难搞了啊 头 疼   一个电池问题搞了两星期都没搞定

网友:
b 也升级了  系统也恢复了   该干的给干高了

网友A:
这电池我换过没问题啊,你是同一家拿的电池吗,换一家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电池我换过没问题啊,你是同一家拿的电池吗,换一家看看

tb 也发过 还是一样   瑞龙版的上面给我试了的 确定没有问题   我这个英特的

网友:
旧的看看是不是正常充电好用的 如果都正常那就是电池的问题  但是我之前换过都没问题 应该没有加密 如果原来的电池不能充电跟放电 那就是主板的问题 直接去看主板就可以了

网友:
原机电池没有毛病为什么要换?

网友B:
这个好办,这种情况就是EC发出的降频信号,直接屏蔽就可以了。直接拿掉KQ1

网友:
充放电正常不

网友:
电池电压检测不正常或者过热信号异常导致的吧,

网友:
充放电正常  就是换电池降频  用原电池正常 原电池也能正常充放电    只是原电池寿命只有百分之60几了 客户要换

网友C:
充电芯片prochot拉低导致 遇到过

网友:
卖电池的应该知道怎么回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充电芯片prochot拉低导致 遇到过

可是原装电池装上啥事儿都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好办,这种情况就是EC发出的降频信号,直接屏蔽就可以了。直接拿掉KQ1

牛速 plus
从根上解决问题

网友:
问一下卖电池的应该知道吧

网友:
还是主板检测到异常后降频了,实在不行就按3楼的方法处理

网友:
找块纯原的电池试试,TB那些几乎都是仿的可能被主板识别到了就降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