枯木还春--神舟Z7M 6-71-nh5e0-d02b集显供电部分烧糊改模块修复历程

楼主(2025-03-27):
1、拆机CPU集显MP8690烧糊-通病,同时洗白了CPU、MP2979。
2、客户不 维修了,回收价300元--自己感觉出高了。
3、9代I7+1650显卡还有一定的市场,修吧。
4、挖坑填坑,割了报废板一个显卡显存供电模块贴在背面,飞了7条线。然后换CPU及电源IC-MP2979A,一切办妥后。。

5、笔记本复活了。

这个维修历程总结如下:
一、6-71-NH5系列的神州、机械师、雷神这个批次的笔记本烧这个集显部分的有点多,一般都放弃治疗--要换CPU还有补供电模块,费事费钱。如果原位置补芯片MP8690焊接及散热有一定难度增加了主板的不稳定性。所以建议改集显模块飞线更稳定简洁些。

二、MP2979A在这个批次的笔记本上确定可以换全新的芯片,不用买剪板或者写好程序的芯片。

三、论坛没有如此修复案例,此帖供大家讨论,需改进之处大家指点!

仅仅搬迁焊接,无技术含量。经验分享,供大家参考!!

补充内容 (2025-4-4 21:51):
感谢大家的关注,笔记本已经出手3天了,是个客户维修麦本本报价200结果不修了,坏本抵了150元实际补款1650元成交,而坏本修好后350元转给同行---总价还是2K,去除成本,不过都是劳务辛苦费。目前无反馈--至少还活!

网友:
学到了,确实原来遇到这种情况基本就放弃了,谢谢分享

网友:
这种板确实是烧的多,这样不知道后面稳定性如何

网友A:
线有阻抗,稳定性存在很大问题,高负载时间一长就可能歇菜

网友:
引用 网友A:
线有阻抗,稳定性存在很大问题,高负载时间一长就可能歇菜

都是比较粗一点的漆包线了,长度比原走线似乎还要短一些。不过我们讨论的是解决问题的方法,集显供电本来就是小电流,影响不大。

网友:
cpu供电

这样干稳定性是个?,,

网友:
专研精神不错的

网友:
加个导热垫

网友B:
挂闲鱼 女生一手自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挂闲鱼 女生一手自用

如此粗犷的神器要遇有缘人,售价2K????

网友:
厉害了,学习中。我有一块是保隔烧了

网友:
移花接木

网友C:
测一下电源波形吧,自激,用不太久就会烧坏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测一下电源波形吧,自激,用不太久就会烧坏

真的吗,反复压力测试,没有发现什么怪相。你也试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真的吗,反复压力测试,没有发现什么怪相。你也试过了?

应该问题不大,蓝天的主板我经常修换u,但你这个方法我还是第一次见,如果挖洞绝缘好一般问题不大,和原厂设计无异。做好散热上7950相变片就好了,上次看那些人说mp爱烧烧焊盘因为过孔散热不及标准,是不是不得而知。反正11代之后这个问题好像少了许多,而且核显供电也不再祼露,厂家明显意识到这个问题了

网友E:
这种早点找个有缘人卖他,不能在自己手上炸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种早点找个有缘人卖他,不能在自己手上炸

测试3个月再说,这个改法自认为没毛病。以前改的华为也没有返修过。避开了散热管,这个位置似乎更恰当。

网友:
大家比较关心的是这么移位布线修复后对使用的稳定性质疑。目前从线材的使用规格肯定都比原主板走线要大一个量级,原设计老烧核显电源IC,肯定在芯片布局上存在不合理性。在怎么算有没有CPU、独显电源IC功率大。原机的MP8690我认为是被CPU热管活活烤死的。这款主板从8-11代都是一个版型,维修行业的冷清不得不再生资源维济点从业者的手工费。。。。

网友:
器官移植手术啊,哈哈哈。

网友F:
你这样修不稳定 何必呢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这样修不稳定 何必呢

先任它活下来,至于活得怎么样,前面说了,试机三个月再看结果。应该怎么修才稳定,给个建议!

网友:
牛a和牛c之间

网友:
碰到CPU这边改电源的,都要怀疑稳定性,改都改了,运行中芯片温度稳定,问题应该不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挂闲鱼 女生一手自用

哈哈  你经常这样干吧?

网友G:
遇到这种都不想搞....

网友:
这的有强大的实力,我就怕u不抗造。

网友:
你是真的六啊

网友:
神器出手了。质保一个月,让客户测试更省心。

网友:
这个改的牛逼 佩服, 就是不晓得稳不稳后期

网友:
牛,技术优秀!

网友:
引用 网友G:
遇到这种都不想搞....

只要利润稍微有点想象空间,还是可以搞的。稳定性至少比在原位飞线补焊盘可靠得多。半个月过去了,还没有得到客户反馈。后续继续跟进。

网友(2025-05-25):
最新反馈,上面改板笔记本至今运行状况良好。感谢各位的关注!

网友:
MP2979A在这个批次的笔记本上确定可以换全新的芯片  好经验

网友(2025-08-05):
近小半年了,就一次客户把本本抱过来说屏看视频两个边有亮线,结果是视觉障碍。告诉大家的是现在还活起得。

网友:
这个还能出多少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