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巨龙1250w开机掉电保护

楼主(2025-03-27):
   接修一个长城巨龙1250,客户说开机风扇转一下就停,经测试5vsb有5.1v,pson有4.3v.   根据大咖们的描述这个矿渣电源百分之八十是DC-DC小板的问题,直接干小板的芯片apw7073,换好之后3.3v正常,5v那个小板因为反馈电阻没接好烧了,后来用可调降压小板代替输出5v,满心欢喜开机!啊!故障依旧!看来想捡个漏是没戏了!

   求助各位网友接下该如何下手

网友A:
代替输出5V,输出要连接保护电路让保护电路知道5V正常。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代替输出5V,输出要连接保护电路让保护电路知道5V正常。

ps223保护小板上各路都有电压,就是瞬间就掉了,不知道是哪一路

网友:
测量ps223,开机瞬间这几路电压都有,就是很快就掉下去

网友:
楼主加油,期待你的成功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B:
ps223保护小板上各路都有电压,就是瞬间就掉了,不知道是哪一路

将ps223输出光耦的高压端三极管短路,强制保持开机就可以检测那路电压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