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公版2070S奇怪问题!

楼主(2025-03-27):
关于这张卡是头都修痛了!目前处于懵逼状态,先来说一下故障现吧!上机正常点亮,打驱动黑屏,核显进入代码43,进入测试软件mats 所有显存PASS ,超频测试黑屏,核心所有供电正常,每一路输出都有波形,显存输出供电两路也是正常,均有正常波形,核心换了一颗也是同样的故障,8颗显存也换了,故障依旧,显存驱动芯片也更换了,搞不懂了,有那位大神遇到过此类问题,分享一下吧!下面附带显卡图。

网友:
功率检测?

网友:
检查显存识别电阻

网友:
挂上驱动黑屏,与功率检测关系不大吧!研究看看吧!

网友A:
查显存周边的120电阻估计有变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显存周边的120电阻估计有变质的

电阻全部排查了,板载测试阻值正常,只有代换一下才知道了 ~

网友(2025-07-27):
确实够伤脑筋的

网友:
有没有可能,bios刷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