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一波三折的映泰B75维修心路

楼主(2025-03-28):
一个板子折腾了三天,故障一天一变
老主板,垂垂老已,真心累
不过一路下来,又感觉收获不少,特将整个过程记录下来,和修友们分享

板子映泰B75

Day1 问题:不开机,触发,但风扇狂转
架上测试台,各电感所有电压12v,5v,3.3v,1.5v都出,正常
短接开机,不能关机
怀疑不读BIOS,刷一把ROM,情况照旧
准备研究图纸,找触发
顺手测了一下,BIOS的1 2 3 5 6 7 8脚,发现古怪
12 56 都是5M,3 7 8是4K,见手记

果断查图纸,重点查BIOS周边电路

发现SPI MSO CLK CSO 这几个正对着1256
这个板很少见,手里没有点位图
手找线,在BIOS旁边一条一条看,小电阻又特别多
看着图纸,BIOS周边的电阻都是10K左右的
对看不顺眼的,都先加焊一下,然后认真测量

搞了半天,终于发现2个异常电阻
一个已经短路,一个降低到7.6K左右,全换掉

再去量BIOS八个脚,打地阻值正常了。上电试一把,一次点亮。

DAY2,新问题,蓝屏000XXXXXXX
以为这样就是结束,没想到这个是折腾的开始
收板装机,这个机箱比较特殊,装起来要搞半天
不过看着系统什么的都正常也就不计较

结果安装好系统,刚要开整驱动,重启几次就蓝屏了
在BIOS里看,会掉硬盘
以为是没装好,还有原来有一个内存条好像有点异常
所以又搞了大半天,纯纯在内存条与硬盘坏道间排除
最后,把外设都去掉,只留下包好的海盗船,单内存、固态硬盘和键盘
好像稳定了,最后设置BIOS优化一下参数
结果,直接又黑屏掉了。。。

DAY3:问题,能触发,但故障变成开机后马上掉电,可以再开机,但再掉电,如此反复。
试着不接四口供电,发现风扇可以转一下,马上停掉
好像是供电保护
查了一圈没有发现短板
在启动瞬间,查电压,发现12V 1.5V都能在瞬间产生,但马上掉电
情况就是和MOS管穿了类似
头疼得很,打了一个LED灯,一个一个MOS管认真检查
最后,在一处上管发现MOS管上面有一道细痕

最终把NIK 0903B 这个上管换掉,终于一切正常了。

结论,就是供电不稳,装机时功耗不高,可以装系统,在上功耗的后续应用中,这路上管供电不足,整体电力供不上,立马蓝屏。

以上就是折腾三天的心路,分享给维友,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网友:
这都被你修好了!

网友:
漳州哪里的

网友:
现在这时候还有耐心慢慢修B75主板的人,真是为了解决问题而折腾啊,就像前几天我研究15块钱的蓝牙音响一样,主板还不到10元,但是不修好始终不甘心,都是为了兴趣而折腾。赞一个。

网友:
如果有个多通道的示波器 , 多通道的监测电路供电的信号电压, 就能更快地找到问题了

网友:
认真维修的人值得点赞

网友:
值得向楼主好好学习这种精神

网友:
楼主精神值得学习

网友:
这块板子15块,着实不值当折腾了。

网友:
精神可嘉,学习研究无止境。

网友:
认真精神值得学习

网友:
有时就是因为兴趣,价格多少无所谓。折腾好就是满满的成就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