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沃MT23不触发

楼主(2025-03-28):
接修一台希沃MT23 PC模块,开机不触发, 插电测量B+,3,5V正常,内存旁边1.2V正常,但待机电流0.065偏大,EC31脚3.3V正常, 对地短路不触发,33脚,34脚3.3V均正常,请教各位同行下一步检查哪里,问题出在哪个地方?

网友:
希沃必须用开机模块,不然开不了机

网友:
刚上电65ma是正常的,成功触发后关机待机电流就会降低,单板触发可以吧EC的33脚与GND短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