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v5200e 板号x415ea 充电口接触不良

楼主(2025-03-28):
充电口接触不良,拆机之后短接充电口7脚和10脚,就可以正常使用了。但是不知道这样会不会有什么后遗症,麻烦各位大神帮忙看看

ASUS Vivo Book X415EA 60NB0TT0-MB2010 (X415EA MB._8G_I7-1165G7_R2.0) Rev 2.0 (.FZ).fz

网友A:
这是一个检测脚,你可以试试单独用电池时的情况正常不?因为你短接两脚之后,无论你接不接电源,笔记本总是认为外接电源接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一个检测脚,你可以试试单独用电池时的情况正常不?因为你短接两脚之后,无论你接不接电源,笔记本总是 ...

理解了。那我还是去买个接口吧。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