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V星MAG B560M MARTOR卡DRAM灯很长时间

楼主(2025-03-28):
求助V星MAG B560M MARTOR,开机自检卡DRAM灯很长时间才能进系统,进系统后所有功能正常。偶然开机自检又是正常的在卡DRAM灯时测量内存条件全是正常的,内存复位南桥也发出了测得电压是1.2伏。但测BIOS的CS引脚只有1.3伏,正常是1.8伏的。不安装内存时也有报警声音。卡DRAM灯时测声卡复位有3.3伏,这也是过了内存的表现,但南桥就是认为内存不过亮DRAM灯。有知道的说下检修方向。

网友:
已经刷过几个版本的官网BIOS了,最新版本的自检时间比1.3版本的长。

网友(2025-05-13):
卡内存, 首先肯定是看 内存工作条件 是否 满足
2.5V 1.2V 0.6v 三个电压, 还有就是 数据线 阻值 是否正常

网友A:
换个内存试一下,怀定兼容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换个内存试一下,怀定兼容问题。

换了3个品牌的内存问题依旧。原本主板是好的,是我先刷了高版本的bios,后来又刷了低版本的bios,就出现这问题了,是开机在bios里刷的,不是用编程器刷。

网友(2025-09-10):
你就是不说你用的什么CPU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换了3个品牌的内存问题依旧。原本主板是好的,是我先刷了高版本的bios,后来又刷了低版本的bios,就出现这问题了,是开机在bios里刷的,不是用编程器刷。

你别说你用的g5900的cpu,如果是赶紧

网友C:
引用 网友C:
你别说你用的g5900的cpu,如果是赶紧

如果是的赶紧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的赶紧换了

是5900,与这个有关吗?我是刷了bios后就成了这样的,后来刷回之前的版本bios,故障也是一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