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小白学维修,显卡风扇不转了,输出只有1v但是显卡是好的,需要怎么查问题呢

楼主(2025-03-28):
显卡是七彩虹烈焰战神x-2gd5,故障是我换了新买的风扇,其中有一个风扇短路了导致所有风扇都不转了,在线求助,帮忙解决加鸡腿!

网友A:
风扇短路?线序错了烧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风扇短路?线序错了烧了吧

买来就有个风扇短路,唉,现在搞的三个风扇都不转了

网友:
那就是控制器电路出问题了修修还能抢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