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笔记本如何屏蔽触摸外屏???

楼主(2025-03-29):
一台华为触摸屏本,屏一角碰破,内屏显示正常,外屏裂。但系统中鼠标乱跑,乱点。
请教一下,能从外部屏线处屏蔽外屏的触摸吗?

网友A:
我记得系统里面也能关闭这个功能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记得系统里面也能关闭这个功能啊

谢谢提醒,还真没往这里想,系统里可以关闭。
如果能从屏线电路屏蔽就完美了。

网友:
屏线电路屏蔽的话,拆屏拔线,要不就得有图纸,断电路。

网友:
rx932,rx933拆掉应该也可以,触摸板总线

网友:
系统里直接禁用

网友:
系统里可以屏蔽的吧

网友B:
这还不简单 拔掉触摸线啊

网友:
系统,bios都看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还不简单 拔掉触摸线啊

拔触摸线要拆屏,外部没有,触摸屏的线估计在内部与屏相连的。
只有从设备管理里面禁用触摸屏驱动,才是最直接有效的方法。

网友:
禁用驱动不就可以吗

网友:
触摸排线就在黑色轴盖下面 不需要拆屏

网友:
直接设备管理器里禁用触摸驱动就行了

网友:
有图纸,直接把触屏供电给他拆了

网友:
从屏线没搞过,把屏幕拆了,触摸屏上有跟排线,把那个排线拔了

网友:
分软断开和硬断开!

网友(2025-05-07):
卸载触摸驱动应该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