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革命钛钽Plus电流0.76掉电

楼主(2025-03-28):
接同行一台,通电电流0.76掉电,第一感觉就是CPU电压没出,拆主板CPU无供电,除此之外+VCCIO和VCCSA电压也无。很幸有图纸,查时序得知,CPU电压出来之前,要先出+VCCIO和VCCSA,继续查发问题按开后南桥不发出PM_SLP_S4#,PM_SLP_S3#,查IO的条件正常,断开与IO连接,仍然无输出。定了一工厂测试版的南桥回来装上,胆战心惊,担心不会是南桥,或者还没查到的小元件引起,通电一试,电流起来了,有戏,心情终于放松下来……

网友A:
看着吧 应该还要返修

网友B:
核心供电芯片是啥型号 rt3606bc的话 直接换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着吧 应该还要返修

你遇到了吗,还是这南桥不行哦

网友:
引用 网友B:
核心供电芯片是啥型号 rt3606bc的话 直接换

CPU供电芯片是MP2979A

网友C:
为什么不换一个正式版南桥,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不换一个正式版南桥,

正式版的桥要贵些,也不敢完全确定南桥有问题

网友:
现在修同行收多少啊,会不会亏钱啊,

网友:
通病  还害怕啥  这主容易烧板层

网友D:
这个就是通病,换南桥就解决了,另外最好不要用工厂版,不稳定

网友D:
这种刷完bios无变化就考虑换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就是通病,换南桥就解决了,另外最好不要用工厂版,不稳定

没确定,想着便宜点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种刷完bios无变化就考虑换桥了

先查了一下,就刷BIOS试了,先易后难嘛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就是通病,换南桥就解决了,另外最好不要用工厂版,不稳定

在这里没看到同行们发这个通病的贴子,就只有发配件来试着修了,下次再遇到此类故障就有个参考

网友:
通病桥,多得很

网友:
工厂版有点怕怕。。。。。。。

网友:
不错值得分享的内容

网友:
机械革命的机器不知道为什么那么爱坏南桥 以前有一款SR40B,通电电流0.5 秒断 直接换南桥就OK

网友:
南桥温度还是有点高,又没有散热片,可能有一定原因吧

网友:
0.76 南桥 很好的经验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