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60s 默频报错 超频不报错 很奇怪

楼主(2025-03-28):
默频A通道报错,超频a反而不报错   是其他通道报错   很纳闷 请大神赐教

网友:
程序不对吧

网友:
不知道啊 400.250版本

网友A:
应该还是内存颗粒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还是内存颗粒有问题

只要超频A0就没问题

网友:
谁能告诉我一下 单独测试某一通道的命令  谢谢

网友:
换了4颗显存  玩游戏故障依旧